菜鸟的一个关于A6充电器的问题,老鸟们,快来帮忙~

楼主(2012-09-24):
大家都知道,A6是并冲,但电池却是串联的。以2s为例,用A6充电的话,平衡头三根线。首先是恒流,电流从电池正极流入,负极流出,那我们考虑平衡头中间那根线,流出电池一的电流正好等于流入电池二的电流,那么请问,充电器中间那根线的电流岂不是等于0?这不就是串冲?也就是说,不管几s,恒流不就是串冲嘛?而且还是用平衡头最边上的两个插头,其余平衡线电流为0。我这么想哪里有问题?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当每节电池电流都相等时只有最边上两线有电流。但电流不相等时中间线路上就会有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当每节电池电流都相等时只有最边上两线有电流。但电流不相等时中间线路上就会有电流了。

其实,A6也需要一个像B6一样的辫子比较好?

网友:
你们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