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塑料板,90度夹角,用塑料焊还是用胶水粘合适?工作量挺大

楼主(2012-09-24):
两块厚度5mm的塑料板之间90度连接:

楼主:
有劳诸位帮我看看这个可以用不: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3pbKEbn-QY/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劳诸位帮我看看这个可以用不: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3pbKEbn-QY/

电烙铁上加个空管啊
感觉用90度直角夹具胶水粘比较迅速。

网友:
塑料的种类很多.有些是不能用胶水粘得.

网友:
其实,要求说得很不具体,比如是注重美观,还是注意结实,塑料材质,等要求都能体现出来啊

楼主:
呵呵,对啊,详细说说:材质有两种,一种是乳白色的PVC,
有时候要弄透明的PC,
主要目的是在一块长方形的板子四周沿边线焊接上一圈窄立板,这样几块板就可以互相用螺丝对接了。

网友:
5mm厚,还要用螺丝啊,那我觉得用胶吧,就起到一个暂时固持的作用中西方

网友A:
为什么开始不用热弯?

网友:
我 单位 就是 干这个活的.有 30 年了.你说的哪个焊枪我们没有,有2把大的焊枪.[太重 很少用 ]不过平常干活都用一种叫 热风枪 的.上次我在你的帖子里发的图片 就是我们单位自制的.大同小异,意思一样.这个图片在网上找的.

网友:
对了焊接的时候 先用 单排 点焊.在用双排焊.有你说的焊枪, 也得先点焊. 我得意思 你最好用    热风枪  点焊还得用.

网友:
5mm塑料板,是什麼塑料?塑料焊焊支一般是針對PVC ABS PP,而且那種熱風焊是針對PVC地板,5mm板要用那種大型焊支和焊咀,焊接PP電鍍缸用,亦可以用超聲波焊接

网友:
90度角,感觉还是胶水好一些。

网友:
不知你要用来做什么?承重要求多大?

楼主:
仔细斟酌了一下,倾向用用胶水沾合,呵呵楼上说的 "zha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对啊,详细说说:材质有两种,一种是乳白色的PVC,
有时候要弄透明的PC,
主要目的是在一块长方形的 ...

你说的材料是.PVC或PC就建议用胶粘.(有专用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材料是.PVC或PC就建议用胶粘.(有专用胶的)

是啊,呵呵多谢啦!

想在正在选胶水中?

诸位有没有合适的胶水推荐一下?

网友:
如果允许一点小弧度的话,还是热弯更可靠!

网友:
割个V型槽,别割透,再热弯,有缝隙再填点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开始不用热弯?

热弯的R弧太大,我的用途是90度拼合之后,两块板利用窄边螺丝连接

网友A:
考虑过超声波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过超声波没?
大尺寸的板材之间连接,超声波是否好用?
比如:2500MM *30MM的板条与2500M * 600MM的板材之间90度夹角焊接?

楼主:
沉底了,人工顶一顶,各位帮忙指点一下不?

楼主(2012-11-07):
引用 网友A:
考虑过超声波没?
与超声波焊接机的厂家聊过,说是PVC不适合,郁闷

网友C:
是PVC的话就焊了,..就要用PVC焊条

网友D:
5毫米的PVC这么长很难用焊条焊,要求不高还是用胶吧,有PVC专用胶,要求高用热熔焊,看看就是做塑钢窗的那个热熔焊机,熔接后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