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208SB接收机进水后 怎么维修?

楼主(2012-09-24):
如题 飞机掉落水中 接收机进水后拆开用吹风机 等待干燥以后插上电源没有反应 要到哪里维修呢

网友A:
送钓 鱼 岛!

网友B:
电子产品进过水基本就完蛋了

网友C:
说明还没干,继续等!

网友D:
放微波炉

网友E:
不要通电, 尽快用无水酒精清洗, 然后风筒吹干, 放1个晚上,再通电试.
不过就算没问题, 也用得不放心了, 飞小飞机算了

网友F:
安全事大,电话能用就继续用。这个就扔了吧。

网友G(2013-02-01):
吹风机吹

网友B:
建议换新的了,不要继续使用

网友H:
同情 没办法了! 维修办法! 每个原件测量 ,坏那个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