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max F16 舵量 请教

楼主(2012-09-24):
装了很久才装好这架F16, 参考了所有相关帖子,最后决定:1)不安装矢量;2)不安装垂直尾翼舵机;3)加强前进气口和起落架接缝处;4)缩小升降舵和机身的间隙; 5)没有设置混控(也没有必要了)

配置: 64mm EDF KV4200
        五叶风扇
        60A ESC
        2250mAH 4S 14.8V 65-170C 纳米技术高放电C电池
        SPEKTRUM AR500 接收机

今天把CG调整好了, 左右也平衡;  请问有飞过的朋友,这个升降舵的舵量大概多少,飞机在空中要注意些啥, 转弯下坠吗?

求答,谢谢!

网友A:
上天以后打舵幅度不要太大 否则嗨死你 猎鹰的16我已经飞了两架了 很不错的JJ

网友B:
建议把全动尾翼改为半动的。这个全动的平尾不太可靠
升降舵舵量,全动的话平尾后缘的活动上下大概2cm以内,改了半动平尾的话,幅度也差不多。
主要如果可调EXP的话,尽量把升降舵的曲线调得柔和一些。

网友C:
飞机很精致,赞!
如果是第一次飞函道的话,注意,保持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机很精致,赞!
如果是第一次飞函道的话,注意,保持速度!

实在说,这台F16,我认为不适合涵道新手飞。
如果是第一次飞涵道,更要小心,此机较重,起降速度都偏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全动尾翼改为半动的。这个全动的平尾不太可靠
升降舵舵量,全动的话平尾后缘的活动上下大概2cm以内, ...

我的TX可以调EXPO, 我一般喜欢50-60%之间;   没有想到这个舵量这么小,难道飞机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说,这台F16,我认为不适合涵道新手飞。
如果是第一次飞涵道,更要小心,此机较重,起降速度都偏快。 ...

俺飞过MIG15, SABER F86, T45等, 全牺牲了,都是飞特技时出事的,不过都飞过100个电了. 心里对F16的空中特性不了解,所以,先问清楚再说,至于下降嘛,我这里的飞场非常好, 大草地,有专人剪草,还有起飞用的跑道,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天以后打舵幅度不要太大 否则嗨死你 猎鹰的16我已经飞了两架了 很不错的JJ

谢谢,希望它在我手里也飞得不错!

网友:
那调好就放心飞吧,速度放快一点

网友:
很好降的,这飞机直线平滑的话很飘没用给油差不多下地动力不 够再给点油。我用的是3角翼模式的矢量不用是对的用了不好控制 平尾要注意 我的飞了起码有60块电最后平尾在空中断了炸鸡了 这飞机的气流声很爽就是从低下的舵机孔进气的那里不能堵 最后祝你爽飞上视频

网友:
信河马,不得炸

网友:
牛  等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