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砂轮机左侧英制螺母是几分之几的丝?如何车制?

楼主(2012-09-24):
砂轮机左侧的压紧螺母(左旋反丝)丢失了,准备用车床做一个。已知砂轮机轴直径12毫米,螺距2毫米(用游标卡尺测得数据),英制。请热心老师告知这是几分之几的英制反丝。车刀反装,开反车加工是不是可以?这是我闭门造车琢磨出来的一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行(从来没过干过这样的活),请老师们指点指点。我的车床是C6,英制丝只有,10、11、14、19、20、22、40、44,这八个档位,应该用哪一个档合适?谢谢了先。

网友:
我也新手 据我所知 砂轮是公制丝  那就是12X2螺距   反丝为 走刀丝杆反转 刀具正装不是你所说的那样

网友:
据我所知,小砂轮机(125mm、150mm的)左边砂轮是M12*1.25-LH细牙左螺纹。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这个砂轮机是一分钟3000转的老英国货,所以,它的机轴丝扣是英制的。很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这个砂轮机是一分钟3000转的老英国货,所以,它的机轴丝扣是英制的。很少见。

上街3块钱买一个英制螺纹样板,样一下是每英寸多少牙。假设每英寸为X牙,那么螺距P=2.54/X。算出螺距之后,再把螺纹大径用游标卡尺卡一下,那么外径就车到大径-0.13P(P为螺距)。接下来,进刀量为0.5413P。注意是单边进刀量,也就是中拖板进刀量为2*0.5413P。

网友:
測量不正確該打屁屁
如果確定是英制螺紋
就絕對不會出現12mm這種公制的數據出來
螺距也不會出現2mm的公制整數
所以你一定是量錯了

英制絕對不能用公制的概念下去想像
否則永遠是錯的
英制螺紋為每吋多少牙
有專用的英制牙規可以測量
用公制的牙規永遠會有縫出現

台灣的6寸砂輪機一律是四分軸徑(1/2" 12.7mm)
螺牙為每吋12牙(一右一左)
沒有一台是例外的
也找不到公制的螺紋
每吋12牙是標準的英制螺紋
不過大陸不用英制而慣用美制
所以也有可能是每吋13牙的美制螺紋
tb上賣13牙的比12牙的多了好幾倍
套裝的我還沒看過有12牙的出現

大陸慣用的公制車床車英制螺紋的選擇太少
建議量出每吋幾牙後
直接買個正確的螺絲攻比較快啦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一刀客和委员长的耐心指导。现在将这台砂轮机的铭牌抄录如下,牌子是:BLACK&DECKER,产地:MADE IN ENGLAND,工作电压为230-250V,规格为6"BENCH GRINDER。砂轮机是朋友送我的,曾在他父亲手下用过很多年,估计几十年之多。现在,砂轮机右边安装布砂轮做抛光用,左边缺少砂轮紧固螺丝和压板,处于闲置状态。因为手头现用的砂轮机一边装有白砂轮,另一边装有绿砂轮,分别磨不同材质的车刀用。为了减少这两种砂轮的不必要磨损,在磨制一些普通材料的时候,只要普通砂轮就行了,因此就想启用这台闲置砂轮机,将缺少的紧固部件完善起来。过程中遇到几个难题,上贴求教,这就是本故事的初衷。因为本人很低调,就像以往的很多帖子一样,也没有说明我的具体情况,因此在委员长的回帖中多是介绍大陆的使用情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困难也许早就解决了。可惜的是,我现住在澳洲悉尼,这里华人做DIY的很少,根本没有国内那么多朋友相互出谋划策,切磋技艺,基本匹马单枪的干。本人早年制作过空模海模,来澳洲后依然喜欢DIY,由于不做加工业务,虽然手头小工具还凑副,大一点的工具机只有C6车床一台,过几天已准备再进一台钻铣,也算是基本武装到牙齿了。书归正传。请教一刀客和委员长,按理来说,这台砂轮机是英国货,全部为英制才对,虽然机轴螺丝在一英寸长之内的螺丝数目是14个,我用55度的英制螺纹规测量后发现,14号根本不相符,无一处啮合,12号,16号更是差得远;用60度的公制规测量时,M20的螺距还有4个齿基本啮合,到了第6个、第7个齿时,越来越不行了。委员长说是美制丝有13号的,难道说这英国货还有美制尺寸?还是我这55度英制螺纹规不标准吗?真奇怪!委员长说:“台灣的6寸砂輪機一律是四分軸徑(1/2" 12.7mm)”,确实是这样,我又重新测量了一下带有螺丝的机轴,直径12.6MM。如今我的设想如下:根据C6的挂轮组合,我打算试着用不同的组合分别车几个螺丝看看,好在这种螺丝的长度很短,凑副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只是一个问题不好解决,既然反丝丝攻定不下来,索性不用了,直接上车床旋,如何将车床拖板既要往前走,又要车出反丝来?难道挂轮之间还要再加一个过渡齿轮,使车床反转的同时,拖板仍旧往前行走。一刀客和委员长意下如何?请指点迷津。我说的很杂乱,请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
兄弟 我有意见哦 新手说的话就不可信么?

楼主:
清风影弟兄别误会,你的提示我已经琢磨过,并在车床上做了演示和体会,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因此,你和一刀客的回帖我一并谢过。只是那种用丝攻简单完成的想法不死心,特别在看到一刀客和委员长后来的回帖,再针对实际尺寸不好确定的情况,只好放弃丝攻的路子,往机加工的思路上靠,打算多找几个路子试试,因为我不是车工专业,操作车床不是很熟练,非常需要操作步骤尽可能的详细一些的提示,便将我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下介绍,多说了几句。请见谅。

楼主:
另外,我觉得不管回帖是否正确,都是应该感谢的,这说明回帖的人是在真正热心的帮助别人。

网友A:
只是一个问题不好解决,既然反丝丝攻定不下来,索性不用了,直接上车床旋,如何将车床拖板既要往前走,又要车出反丝来?难道挂轮之间还要再加一个过渡齿轮,使车床反转的同时,拖板仍旧往前行走。一刀客和委员长意下如何?请指点迷津。我说的很杂乱,请不要见笑。谢谢。
我可不是小气之人哦   1  看挂轮表 挂好需要的螺距 2 增加过桥轮 有手柄的直接切换 也就是说丝杠反转   3 工件刀具符合要求后 车丝  进刀开始是从卡盘方向 往尾座方向 4我也有疑问 搭个车问下 比如不能用开合螺母车丝的螺距 又没有离合器 小床上如何实现呢?

楼主:
哈哈,清风影弟兄又出山了,多谢。我自从萌生了这个反思螺母的想法后,真是到了日迷夜思的程度,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在琢磨这件事,还真有点折磨人的感觉。我那个砂轮机的螺丝尺寸,既不是公制(与M20的螺纹只有三四个齿啮合),也不是英制(与12、14一点也不啮合),也许是美制13号丝(可是手头没有美制丝规,不敢确定)。曾经说过,我用的是C6,现成的英制丝档位只有八个,根据车床提供的挂轮组合,准备做一点变动,比如说,车床只有12号丝档位和14号丝档位,没有13号档位,我就把70齿轮和50齿轮的组合,改用70齿轮和55齿轮组合试一试,也许还能车出可以凑合的螺母。总之,我觉得这些硬件措施还好对付,关键是如何走刀这个概念不好转变!走刀螺杆和卡盘联动,卡盘反转,则退刀,卡盘正传,则进刀。现在要改成卡盘反转,进刀,就不好想象了。我这个人脑子特笨,一贯定向思维或者反向思维,如今要反正向思维一起上,就难了!你和一刀客、委员长、昀淡枫轻弟兄都有很好的提示,实在感谢,可是如今脑子里全乱了,刚才还在车库里对着车床比划了一阵子,现在进屋歇歇再说。也许这就是DIY的痛苦并快乐着吧?唉,咱经验太少,实践太少啊。还有,你刚才问我的4,也许我理解的和你提出的思路不一致,现在试着回答一下试一试。在“不能用开合螺母车丝的螺距 又没有离合器”的情况下,能不能像配钥匙的那个机器一样,一边用合适的螺丝比对,一边手动卡盘车制,是不是可以呢。我用C6车制任何螺丝的时候,都是用一个曲杆插进卡盘通孔再张紧,然后用手摇动卡盘车制,这样的好处是车多车少很随意,绝不像自动走刀车制螺丝那样,手忙脚乱还出废品。这个曲杆是我自制的。供你参考。

网友:
公制,60度牙型,牙距以实际毫米间距为单位,
英制(英国惠氏标准螺纹),55度牙型,牙距是以每英寸的数量为单位,
美制叫法是不算很规范的,国内一般准确的都叫美标,
但是它采用60度牙型,牙距也是每英寸数量为单位。所以你用了55度螺纹规不大准的,所以你的螺纹规没有选对,最好再加第3把螺纹规。
车起来应该是主轴正转不变,走刀方向不变,只是刀头不是放在主轴中心这边,而是把刀头越过主轴中心靠在外侧圆那里,所以要使用反牙内孔螺纹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问题不好解决,既然反丝丝攻定不下来,索性不用了,直接上车床旋,如何将车床拖板既要往前走,又要 ...

我来简单说几句呗~~希望能帮到你~~
1、车反扣的时候,车床主轴还是正转的,只是走刀方向从卡盘往尾座走。也就是说,丝杠反转。大部分的车床这一个功能都是有一个手柄控制的,也就是变换走刀方向的手柄,其内部就是一个过桥齿轮。
2、小床没有离合器一样可以打正反车挑扣啊,小床都有控制电机转向的倒顺开关,挑扣的时候,第一刀走到位了,一手摇中拖板退刀,另一手操作倒顺开关,先停车,再打反车,退到挑扣的起始位置之后,再摇动中拖板进刀,打正车挑第二刀,就这样操作,几刀之后扣就挑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简单说几句呗~~希望能帮到你~~
1、车反扣的时候,车床主轴还是正转的,只是走刀方向从卡盘往尾座走。 ...

我以前是开30的 现在换职业了  不带离合的小床没怎么接触因为挂轮不全 也没搞反车控制  谢谢您的提醒 感谢

网友:
省事点的话,先用牙规反复测一下,确定螺距小于12牙大于14牙后,买个13牙/吋左旋丝攻,先在轴上号一下,螺纹对上了就车好内孔手工攻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好气氛啊   顶

网友:
你好,车反扣卡盘正转,丝杠反转,托板尾座方向运动。大概螺距2,建议打孔10.6--11,车螺距2的公制反扣,根据实际可以适当车大一点应该能用。

网友:
或者用尺寸差不多的板牙强行改制机轴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简单说几句呗~~希望能帮到你~~
1、车反扣的时候,车床主轴还是正转的,只是走刀方向从卡盘往尾座走。 ...

方法正確.贊一個

貌似大陸的車床都沒有設計牙標這玩意
所以每次車螺紋搞的像打仗似的
2006年前開模具廠時第一次看到這種車法
心中第一個想法就是馬達不會壞嗎?齒輪不會崩嗎?
因為銅公組的車床是沒剎車的
螺紋位置到的時侯都是直接反車利用馬達的反轉力來剎車的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再一次在这里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