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的F3P机

楼主(2012-09-24):
几年来,先后制做了近20架飞机,其中大部分是f3p机,开始使用2-5mm EPP材料制做,后来用D板,因D板不耐炸,又使用EPPD板混合的办法,即主翼、水平尾翼用EPP,副翼、垂直尾翼用D板,机身前部用EPP后部用D板等办法。最轻的飞机起飞重量107克最重的220克。为了在有风的天气飞,还在一架飞机上安装了A3飞控。
由于制做水平有限,与广的模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敬请各位拍砖和指教,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楼主:
我的F3P机

网友:
机头是歪的!

网友:
lz居然做了这么多飞机

网友A:
哇!
F3P机群,
一架比一架漂亮。
佩服。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F3P机群,
一架比一架漂亮。

老兵新传过奖了,还要跟您学习呢。

网友B:
兄弟做得不错!你还不吐么?我太佩服你的抗吐能力了~~~~
某些飞机的机头再有些圆滑的曲线就更漂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F3P机

真壮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做得不错!你还不吐么?我太佩服你的抗吐能力了~~~~
某些飞机的机头再有些圆滑的曲线就更漂亮了!

这几年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制作的呢,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是山东那个哥们吧    被贬为平民以后就看不到登录IP了  呵呵
不够看做机的风格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山东那个哥们吧    被贬为平民以后就看不到登录IP了  呵呵
不够看做机的风格应该是

是的,好眼力,jingjun各方面就是厉害。

网友D:
A3飞控好用???

网友:
吓了一跳.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好眼力,jingjun各方面就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A3飞控好用???

对于老手来说,无风和微风的情况下,作用不很明显,优点是吊机和侧飞很稳,但作眼镜蛇滚、落叶飘等动作,感觉不如关闭增稳模式好,锁定模式我不习惯用,2—3级风使用A3飞控作用还是比较好的。我平时一般不飞带飞控的飞机。

网友E:
做呢么多干什么  看起来都可以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呢么多干什么  看起来都可以飞么

所有的飞机配置齐全都可以飞,但各架飞机的配置不同,起飞重量、材质等方面也不同,光电机就使用了多种型号和kv值的,所以飞行效果明显不同。

网友:
LZ手艺很好哈,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