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a及 wkm 油门行程怎样校准

楼主(2012-09-24):
请问naza及 wkm 油门行程怎样校准

网友A:
油门行程和飞控无关哦!就像平时设置电调一样的设定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和飞控无关哦!就像平时设置电调一样的设定就是了!

请问是不是电调插入接收去设定

网友:
一般都电调插接收机用遥控器去校准电调行程,也可以用设置卡来设定!
跟飞控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