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湖ZQ4113台钻主轴上的皮带轮怎样拆,谢谢

楼主(2012-09-24):
请教,西湖ZQ4113台钻主轴上的皮带轮怎样拆,谢谢

网友:
把卡圈去掉后再用拉马

网友:
用卡簧钳把卡簧除掉,用拉马慢慢拉出来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台钻。也是中间的台面断掉的。

网友:
在没有拉马的情况下,拆这个也很简单的,一般很好拆的,先卸掉卡簧,我在三年前没有拉马的情况下我是用木板垫在后面,然后削2个木楔子楔到塔轮下面的,没几下就拆下来了,当然你这个用卡簧的比那种轴锁螺母的要简单了,可能几秒钟用两条木板条垫下面一撬就卸下来了。

楼主:
谢谢,我试试,因为 轮子看上去好象是胶的,所以不敢动粗

网友:
拆卡簧,上拉马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当心点,别把带轮拉破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