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用直流(有刷)电机的话,怎么控制开关?

楼主(2012-09-24):
鉴于无刷电机的价格,开始考虑有刷电机的可行性。应该说,有刷电机的扭矩更大一些。

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怎么来控制电机的开关量,有刷电机不像无刷电机可以通过电调来控制转速。有刷是有电就转,没电停止。
我总不能每次停船都是直接冲到岸上来吧?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是吧。那我以前买的有刷94123 怎么控制速度的 当然也通过电调

网友:
可以用有刷电调啊

网友:
用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那我以前买的有刷94123 怎么控制速度的 当然也通过电调

谢了。。。。怎么没转过这个弯来。。。。

网友:
A320有刷电调很好呀。

网友B:
楼主你太强大了
你想不弄电电调也可以呀,电机直接接电池,电机跟电池之弄个开关,用个舵机控制开和关

网友:
看了两年,终于注册上了!!!
可以弄个充电电钻的开关,用舵机控制!!
正反可以再弄个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太强大了
你想不弄电电调也可以呀,电机直接接电池,电机跟电池之弄个开关,用个舵机控制开和关

我同事也是这么说的,但我还没搞明白怎么做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0172   偶的有刷船

看了你的帖子了,照片不是太清楚,能发个内部的详细图片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了,照片不是太清楚,能发个内部的详细图片么?谢谢了

用的就是50A的有刷电调  网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