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朗宇2216、银燕2215两种电机的进来说说!!!

楼主(2012-09-24):
下面是厂家的数据,那个更靠谱用过DX的给个意见。

A:  朗宇X-2216         KV1100
  尺寸27.8*34mm
 重量-68g(含插头70克)
 轴径-3mm
 KV值- 1100
APC10*47   电压12V   电流24.8A   拉力1300G

B:  银燕 EMAX GT2215/09       KV1180
   尺寸28.5*33.5mm
 重量-70g
 轴径-3mm
 KV值- 1180
APC10*47   电压12V   电流26A    拉力1250G

网友:
能解释下 2215 和 2216的意思吗?

网友:
银燕的靠谱,不会虚标很多的   其他就不说了

网友A:
1100KV 是什么啊

楼主:
电机KV值   KV1100

网友:
两个电机我都有,银燕发热大,飞两次就长期闲置了,朗宇不错,效率高。同样一架飞机朗宇要比银燕省电约15%

网友:
朗宇2216不如XXD2217耐用,看电机轴就知道了。逢炸必弯

网友:
2216  KV1250的用过  9*6的浆1200G拉力  没虚标

网友:
2216  KV1250的用过  9*6的浆1200G拉力  没虚标,,,,我也用过的确没有虚标

网友:
我有银燕2215,不错!好用.

网友:
e 有郎宇的,1250KV的 ,但还木有用过.

网友:
2216 kv1250 1047,飞700g 3d,刚刚好,后期50%油门吊机,但是爬升无力。

其实这俩电机都相当的不地道,测试电压是12V,哪个3s电池能长时间输出12V的?扯淡。。

网友:
都 看过 后来 价格因   最后买了个号码特的  2832   70元不到 69.8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0KV 是什么啊

伏转速,例如KV1100的电机用2S,7.4伏电池,电机理论转速是7.4X1100=7400转/分

网友:
银燕和朗宇我都用个,比较起来,朗宇的省电。

网友:
朗宇的好像不错

网友B(2014-04-15):
我用银燕的2215飞滑翔机,一个正常起落机头没有任何损伤轴居然弯了,无语了,没办法又买了好几根轴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银燕的2215飞滑翔机,一个正常起落机头没有任何损伤轴居然弯了,无语了,没办法又买了好几根轴备用

一定是推油的时候折叠桨短暂的两边张开程度不同,偏心把电机轴甩弯了……

网友C:
朗宇这个我有,用在1.4的塞斯纳上面。推力不错,只是这个电机要在屁股上装一个桨座。美其名曰是保护桨。所以你必须买配套的***头,8块钱一个。
此外倒是没什么,建议用apc的硬桨。还就是这个电机是顺时针上调,还是什么哦。反正需要钳子辅助下。 其他问题都不多。30a的烂电调就可以飞了。

网友C:
哦。对的。你找得到apc 11.4.7的桨??我找了很久没得啊。11.4.7的都是电机桨。不给力后来用的是10.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