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个关于V尾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请问在设计V尾特技滑翔机时,这个V尾角度大小如何确定?
角度太大或者是太小会不会有什么差别?
我的理解是V尾夹角太大就说明垂尾面积小,这样飞机上反就不能做得太大。
反之夹角小那么垂尾面积大那么机翼上反也要相对大一些。这个是按飞机上反角的关系来的吗?
还是根据飞机的性能速度等决定?求解~

楼主:
因为我要做特技的滑翔机salto> 所以我决定把角度定为110度不知道这个角度适合1.8M的特技滑翔机不

楼主:
上反角的话我决定做成0.5~1度之间。

网友:
投影成正常尾  算尾容

网友:
不懂,求解!

网友:
V尾好象夹角在110-120度之前,一般用1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