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车1毫米的薄铁

楼主(2012-09-24):
怎样姜一毫米厚不规则铁皮车成圆形?望高师明示。

网友:
上图,上材料。

楼主:
普通的薄铁皮。只要车成圆形即可

网友:
自己D个类似开孔器的,应该能行。

网友:
做一个夹具,两个圆盘夹住,外边的圆盘中间开个孔,两边打上几个螺丝,只要能把铁皮放进去就ok了,要有等离子或者是激光加工的那才快呢

网友A:
有个帖子介绍过,我曾经用该方法车过1mm薄塑料片,效果不错。方法就是在卡盘上夹住一个平面,顶尖和薄片之间垫上一个比要车的圆稍小点的圆饼,把薄片夹在平面和圆饼之间,顶紧,开车

网友:
怎么忘记了冲模啦,直接冲剪成形啦。

网友B:
用7楼的方法,几片叠加在一起,不要只车一片.用活顶尖顶一根短管(管两端也要先车一刀)...

车有机玻璃时用了这个方法:

网友:
  方法一:先划线,找准圆心,钻孔(直径6毫米以上)。中间穿一根螺杆,螺母拧紧,螺杆装夹在卡盘上。开车。 注意:用车槽刀,车刀和铁皮垂直。一刀切下去,即可。
方法二: 用俩棒料,一个装卡盘,一个装尾座。木棒,铁棒都可以,但端面要车一刀。  铁皮夹两棒之间。开车。

网友:
楼上的各种夹持方法都很好。

在此基础上用动力刀头估计效果更好。

网友:
这活我经常干,不过车的不是1mm铁片,是0.2mm厚的钼片。方法很简单,三爪夹一个铝饼,端面车一刀。另外准备一个一面已精车端面,另一面钻好中心孔的铝饼。把工件用两个铝饼夹在中间,尾座顶紧,接下来就随便车。

网友:
精华总在跟帖中
学习了

网友:
都是好方法

网友:
要多少我这可以给你切多少  = =   加工费也不高

网友:
dou mei de shuo.............

网友:
楼上说的这些方法都是一个:2个圆饼夹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帖子介绍过,我曾经用该方法车过1mm薄塑料片,效果不错。方法就是在卡盘上夹住一个平面,顶尖和薄片之间 ...

这个应该是除了开孔器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圆规画圆,然后上剪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7楼的方法,几片叠加在一起,不要只车一片.用活顶尖顶一根短管(管两端也要先车一刀)...

车有机玻璃时用了 ...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就要看你有什么工具、治具,以及对精度的要求,选择适合自己现有条件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上很多朋友说的 ,人家问的是怎么车 如果有那些工具 肯定也不会去车  早就干出来了 先要明白前提条件

不过我是支持这些朋友的热心的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对了 就是两个圆饼夹住 就可以车

网友:
把薄板钉到木板上,卡盘卡木板,用车刀扎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