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马7004世纪号快艇改装完毕················

楼主(2012-09-24):
电池 2s 7.4V 10ah
双380有刷电机

如何?还有什么要改进的?

网友:
大哥啊,速度怎么样啊,我有一条和你一样一样的呢
呵呵,

网友A:
舵机在船头怎么控制舵的?

网友:
不看广告 看疗效

网友B:
同问,舵机怎么会在船头?
另外,电调多大,这么大船体,3S速度会好很多吧

网友:
电调应该是320A的有刷双向电调,金属散热。

两个水泵这个思路太牛了,学习了

网友C:
这船就不是跑速度的吧

网友D:
请问马达的水冷如何安装的?无法完全打开上盖啊,能开的地方只有后部一个小窗口,操作空间也不够啊。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在船头怎么控制舵的?

船头驼机只是实现一个开关功能 ,船尾还有一个舵机控制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马达的水冷如何安装的?无法完全打开上盖啊,能开的地方只有后部一个小窗口,操作空间也不够啊。求解?

用电烙铁暴力打开,看rp啰
水冷是自己用铜管散热片搞的,比较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船就不是跑速度的吧

肯定不快,要的是续航,我打算拿来拖网网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舵机怎么会在船头?
另外,电调多大,这么大船体,3S速度会好很多吧

电调是320a双向有刷电调
3s  这两个380有刷电机,怕烧,值得考虑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540电机?380电机跑得不快

网友E:
很棒!问一下点调和两个电机是怎样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棒!问一下点调和两个电机是怎样连接的。

直接并联连接,有刷电调输出的是电压,可以并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并联连接,有刷电调输出的是电压,可以并联的

谢谢!祝你马到成功!节日快乐!

网友:
好奇抽水的泵有用吗?能自吸吗?

网友:
有没有改装清单?列一下,新手想改,有部分不怎么看得懂

网友(2013-12-20):
大哥,我也有同样的船,就是买来改装的。。。我想问下你还是用的原带的电机吧,散热那怎么做的,能说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