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式旋风集尘(吸尘)器--制作过程全记录====

楼主(2012-09-25):
为了买到合适的杯子,逛了好几个大超市,终于见到一个比较理想杯子,而且是清仓处理的,5元一个。

杯子上粗下细,大小也合适,正好可以做旋风集尘。

=========================================

大概5个多小时,熬到下半夜,粗制滥造了一个“杯式”旋风集尘器,谈不上“结构和参数”,

但简单易做,效果也不错。

和正规的旋风集尘器相比,缺少一个储尘桶,储尘量变小,但是减小了体积,非常适合家用。

成本:

1、风机一个,以前网购的,一直闲置,大概30元。

2、塑料水杯一个,超市清仓处理,5元。

其余物品为东拼西凑的。

效果演示:

最终成果:

吸进去的大米和花生:

楼主:
接口板的制作:

切割铝塑板:   瓶盖  +  美工刀

放上去试试,正好:

开中间孔,做记号:

开好的孔:

纸胶带一卷,用于制作密封条:

卷成细桶状,当密封条使用:

密封条绕到风机上,起到密封和粘合作用:

合上铝塑板:

压实,粘的很牢固:

组合:

楼主:
排风滤尘器制作:(正规的旋风集尘器,据说不需滤尘。)

闲置的印泥,排上用场了:

因空间限制,无法用笔做记号,这种办法解决了问题,排气孔沾上印泥:

瓶底对准排气孔,记号上去了。

水管接头,煤气灶烧热,开孔:

套上,很紧,正合适:

再做个大口径的,老酸奶盒子:

加滤网,正好前几天老婆买了一袋面,面袋用上了。

(说到滤网,插一段故事:那天老婆买面回家,就感到奇怪,以前的面袋看似也是这样的,
但是面能渗出来,这次买的面,面袋表面干干净净,没一点渗出的面。用手使劲拍,也拍不出来。
大概是经过改进,放渗的。于是把面袋留了下来,当滤网使用。)

小口径滤尘出风口:

大口径滤尘出风口:

楼主:
进气口制作

翻箱倒柜,找不到更合适的东西,只能用这个注射器,口径细了点,影响进气量,先凑合用,有合适的换掉:

注射器头部割掉,水杯贴上砂纸,上下来回打磨:

粘上印泥:

杯上做记号:

不锈钢笔筒,烧热:

热切割:

比划一下,正合适,再用热熔胶粘上:

热切割多余部分:

口径太细,纸胶带加粗:

插上波纹管,试机,效果不错:

=======================================

9月25日晚,对进风口做了“升级”,外口径和波纹管的内口径正好匹配,紧紧配合:

吸入前:

吸入后:

改进后效果明显改善。

效果对比:

改进前:

改进后:

网友A:
力好象不够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不过这机器的工作效率实在不高,材料成本也不比我那个旋风吸尘器低。
如果用我那个旋风吸尘器来吸这些小木屑,一口吞没商量。改天发短视频上来看。

网友:
你这个做的挺好看的!
用来简单的吸灰尘应该还不错!

网友:
你真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好象不够

力量小了点,估计那个注射器太细,有一定影响。以后找到合适的管子换掉试试。

楼主:
家里有个美的手持式吸尘器,吸力倒是很大,就是储尘室太小,不实用。

准备再用它改装一个大点的旋风集尘器,用于工作室的清理。

上面那个力量小的留给老婆打扫卫生用,主要是吸窗台里的灰尘和小虫子。

网友:
噪音不小啊,想办法解决下

网友:
看不到锥形的旋风集尘部分

楼主:
塑料桶本身有点锥形。

网友:
楼主把印油用得出神入化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很好.很好..

网友:
你晚上多用用,邻居就上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