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刀杆,做好刀路在尼龙上试了一下,发现问题

楼主(2012-09-24):
应为找不到刀片的尺寸数据,根据刀片型号画的图,做出来发现数据不对,刀片装上去,有1mm左右的间隙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下,一般这种刀片的刀杆只是两个安装面,所以只要角度对就不会产生图上那种情况,

网友:
刀具选用过大,刀角位置铣让位,如果是双面的刀片,要加刀垫。

楼主:
那位大虾有参数的还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
我估计你的刀片是WNMG060408,看起来像。。。

你对照下面的参数吧:

每个切削角是80度,刀片内接圆9.525MM,刃长6MM

网友:
设计刀杆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刀刃长,只需要画好刀片的内接圆,和刀片角度,基本上还是比较容易做的

我做的前三把刀杆,报废6件材料,但现在第十把以上了,基本上都一次过出成品。

你有数控机器更简单了,刀片参数不要弄错,那1MM的间隙就不会再出现了,我手工做的都没这么离谱过。。。呵呵

楼主:
谢二师兄,上次已经看过你发的参数了,没看到内结缘的数据,这下看到了,多谢,我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