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20AHV 电调启动问题

楼主(2012-09-24):
我用好盈120AHV电调链接KDE600XF
电机
,在启动后慢慢加大的时候电机突然震动一下,就是电机突然高速转动一下,然后又慢慢转动,搞的我几次都吓了一跳,很危险,各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A:
低速运转下,电机和电调在某种条件下兼容性不良会导致您所说的问题。
好盈研发部正在对此问题进行技术攻关,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后,会发布新的电调程序。铂金系列电调是可以升级firmware的,所以一旦方案成熟,客户可以通过升级来完善电调性能。

网友B:
好盈加油。
今年2月买了12A的飞腾,透明热缩膜蓝色标签,缓启动完爆09年的飞腾40A

网友C:
回好盈:
好盈的东西现在做的越来越好了,赞一个!
我在使用你们的天行者时就感觉到良好的做工,楼主说的问题我也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