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能不能出多点有副翼的旋翼头,700用的!

楼主(2012-09-24):
F3C,又或者航拍用的。除了暴飞,咱也做点能细细把玩的东西来。我技术也一般,刚练好自旋钟摆,可是越飞3D越想好好练练3C。以前日系直升机,有很多旋翼头可玩,别让那种纯粹而细腻的乐趣消亡了啊!亚托能否肩负起挖掘更深层次乐趣的重担,我们这批玩着亚托长大的这批小童鞋们拭目以待了。

又听说以后F3C都是无副翼的了......纠结啊!

网友A:
现在都是无副翼的天下,真是想回味一下有副翼的手感。
去掉繁杂的三轴系统,回归传统的机械式旋翼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无副翼的天下,真是想回味一下有副翼的手感。
去掉繁杂的三轴系统,回归传统的机械式旋翼头。。。

有副翼经典啊

网友B:
可以改啊,我的700E3gx就改成有副翼了,用的JR的头

网友:
LS 这头 我还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啊,我的700E3gx就改成有副翼了,用的JR的头

JR虽好,但是太米了~~~一整套加起来小4Q了

楼主:
我目前就两架有副翼,其他的全是有副翼,亚托美式改装头,我就入了两套。如果出好玩的头,出一个果断入一个。日系基本不考虑了~贵,货还不全。

网友:
亞拓美式頭,3D及F3C都適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JR虽好,但是太米了~~~一整套加起来小4Q了

美式头可以有很多孔位进行设定
LZ可以试试不同的孔位
黑川和桥本就用700E V2的美式头
没有进行任何改动
桨夹上面的摇臂方向反一下
可能会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从经济实惠的角度出发,永远都走在潮流之后,才最省钱!我现在一水的有服役头,前段时间401泛滥,后来780也泛滥,再后来520也泛滥,611也泛滥,有服役的陀螺通通的泛滥,在无服役的压力下大降价!我收了好多新东西!我收401都是一次收3个,飞一个,看一个,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式头可以有很多孔位进行设定
LZ可以试试不同的孔位
黑川和桥本就用700E V2的美式头

反一下,是什么概念?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