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屑收集器

楼主(2012-09-24):
材料:
吸尘器电机一个带减震泡沫圈
涂料桶一个,带盖。
奶粉铁听一个
铜网2平尺,500目以上
吸油烟机弯管一个
40毫米电线管一尺
做法:
桶盖开孔,与奶粉桶等径。电机座入奶粉桶,外套减震泡沫圈,利用泡沫圈弹性和电机自重起到密封作用。奶粉桶开孔若干,内衬铜丝网若干层,并用奶粉桶外径两倍长铁片作卡圈将铜网固定在底部,起到过滤颗粒物作用。

呵呵,外面的都看得懂的

结论:劲大,吵,给力!

网友:
搜 旋风集尘器 。肯定比这个好用。

网友A:
看奶粉罐上的开孔,楼主还有三棱刮刀啊。

网友:
我用的旋风积尘,自己做的,好用

网友:
没有看到铁销,请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奶粉罐上的开孔,楼主还有三棱刮刀啊。

那是相当的爽利啊

楼主:
旋风集尘器
呵呵

网友:
过滤面积太小,阻力很大,效果不会好。

网友:
哥们这个我也做了一个啊!
那声音~~刚刚的~~~我晚上都不好意思用它~

网友B:
进风管出口的朝向有问题,应该沿主筒的切线方向进风,目前结构可以在进风管位于主筒内的出口上加个出口朝向主筒切线方向的弯头,就可以演变成旋风收尘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风管出口的朝向有问题,应该沿主筒的切线方向进风,目前结构可以在进风管位于主筒内的出口上加个出口朝向 ...

旋风的更好。

楼主:
理论上说铁屑和木屑的重量不同,有质量的碎屑一旦超出负压区便不太可能向滤网方向运动。
锥形旋风桶跟俺这个铁桶不一样的

网友:
只要管用就行,其他都无所谓

楼主:
加了4米长管,滤网里面加了些织物,原来稍有扬尘的状况得以全面根治。
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