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扭力限制打滑尾翼你在用吗?

楼主(2012-09-24):
为了减少扫齿的损失,聪明的模友发明了这个扭力限制打滑装置,的确有效。
问题是有多少人在用?实际使用都有什么问题?
你在用吗?

网友:
我的4G6一直在用,反正我从来没有扫过传动伞齿。
不过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橡胶圈的弹性会消失,并且被冻得硬了,无法产生合适的阻尼,这个时候会导致锁尾困难。
其实模型车上面的扭力限滑装置并没有使用橡胶材料,只是因为4G6尾波箱的T轴位置空间有限,所以我觉得使用橡胶材料DIY简易的扭力限滑会比较容易方便。

网友:
不是尾巴先着地一般不会扫

网友:
小鸡用的?

网友:
不知道额

网友:
我用在120D01上,胶圈和弹簧都试过,都是阻尼太大,大奖不顺滑,原先能空转3、4圈,加了限滑只能转1圈多了,无法接受。毛细管现在正在用,但很难调,偶尔还有打滑,很头疼,没找到更好的办法,感觉厂家没做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太不稳定,得不偿失。

楼主:
我已经想到改进方法了,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可调扭力的结构!

网友A:
一直没有用的路过……这方法可以把损失降到最小!但牺牲飞机锁尾性能!我宁可谨慎飞行……获取最佳性能*^o^*

网友A:
椰岛兄快出相关照片!迫不及待!!!!

网友:
大点的机不敢用

网友:
小机改碳素轴就行了,大机也不在乎这点,真炸到扫了齿轮,别的东西也要换不少了,也不在乎这俩齿轮了。

网友B:
全面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面使用中!

图太小了啊,看不清结构,能不能麻烦ej兄把尾巴放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面使用中!

楼上这位兄做的不错,应该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做工最精致的一款“扭力限滑”
赞一个

网友:
這樣看清楚了吧?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