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器直升机问题

楼主(2012-09-24):
为什么我用T8FG的控玩模拟器练习为什么直升机不能倒飞呢?我用3D机试过也不可以,不知道怎么会事情?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重新配置新的遥控器,按照每一项认真完成后再试试~ 飞的时候你切HOLD 或者 IDLE试试

网友A:
如果你是凤凰模拟器的话~

网友B:
模拟器一般都是不支持用控上面的idle up开关切换3D方式的,你要自己设置一个按键切到3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凤凰模拟器的话~

就是凤凰的啊怎么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配置新的遥控器,按照每一项认真完成后再试试~ 飞的时候你切HOLD 或者 IDLE试试

我试试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一般都是不支持用控上面的idle up开关切换3D方式的,你要自己设置一个按键切到3d就可以了

怎么设置啊,为什么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啊,为什么不支持

模拟器只认通道,idle up本质上并不是通道,只是变换了油门螺距曲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只认通道,idle up本质上并不是通道,只是变换了油门螺距曲线而已

谢谢了我在设置洗看看

网友:
新建个模型专门玩模拟,油门和螺距曲线默认就行,0 25 50 75 100,然后再模拟的通道设置里把油门通道设置个开关,我记得是3通道,这样你打开这个开关的时候模拟里的所有飞机都会全油门飞,模拟里的螺距曲线是-12到+12,我是这样实现3D飞行的,可能固定翼还会同时收放起落架~

网友C:
凤凰模拟器 打开通道设置 编辑 油门那栏后面有个油门曲线 打开 把线性函数5个点都改为100% 保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模拟器 打开通道设置 编辑 油门那栏后面有个油门曲线 打开 把线性函数5个点都改为100% 保存即可

兄弟谢谢你,一下子就搞定了哈哈,太高兴了,难道真的直升机亚托也是这样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你,一下子就搞定了哈哈,太高兴了,难道真的直升机亚托也是这样设置吗?

真的飞机 在遥控器里设置 85 70 60 70 85 这样的吧 每个数值都可以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