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800+WKM空中熄火,6桨全停。

楼主(2012-09-24):
今天下午做航拍前的试飞,第一个起落完全正常。过了1个小时左右飞第2个起落。我有个习惯是起飞之后先悬停一会(玩油直留下的),刚悬停不到1分钟的时候突然失去动力,当时悬停高度大概2米,飞机晃晃悠悠的着地,当时用的是姿态模式。全程灯都是亮的,电池也是测完电才换上的。当飞机倾斜着地的时候好像有2个桨又转了一下。然后我和朋友又一人举着一人推油门做测试,转了大概2分钟一切正常。希望DJI的技术告诉下是怎么回事,急!这几天我就要用它航拍,此次事件由于高度不高 损失一只桨。顺便补充下,这架S800这是第6个起落,而且参数,云台,摄像设备和我们另一架完全一样,那架至今正常。希望看到帖子后DJI马上给出点办法,真的急!!!视频我不会上传,回头让朋友帮着传一下吧。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这2架S800哪哪都一样(一样的云台一样的云台位置一样的摄像设备一样的参数一样的遥控一样的遥控器设置,总之外表一样,各种参数也一样),但2架的手感完全不一样,一个正常,一个特别肉,希望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希望DJI的技术看到马上帮解决下吧,不怕有问题,就怕找不出问题啊,过几天我连续几天都用,拍活动,急用希望马上解决啊!

网友A:
看看线有没问题吧。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线有没问题吧。接触

谢谢朋友,不过肯定不是线的问题,线的插接,都是起飞前的必须检查,都插的很结实。

网友:
祝LZ早点找到原因。安全第一

网友:
仔细检查 PWM模块与主控连接

网友:
如果楼主用的是T插,强烈建议更换为XT60。
如果已经用的是XT60,建议好好找找供电回路有没有接触不良。

我用T插的时候,出现过一样的情况,换XT60搞定。

网友:
T 插 不好用 由其是不同廠品
希望你能快快解決問題

网友:
LZ名字没起好

网友:
主要还是考虑供电的问题吧!如果检查不出问题,把线路重新走一遍,有焊点的地方重焊!

网友:
熄火的问题应该是动力出现问题了,上面几楼的分析都是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关于手感不一样,可以调整姿态感度试试。

网友:
这个是我同事发的帖,我也发了一个,插头组装的时候早已换成了xt60了,真想不出还能有其它什么问题了。

网友:
S800的插头默认就是XT60吧?

网友:
希望早日找出隐患。

网友:
真可怕。动摇我买WKM的信心了

网友:
我的四轴在航拍过程中也出现这么一幕

网友:
就在前几天,莫名奇妙四桨全停,100多米高空垂直砸在水泥地上,幸好没砸到人,所有电机报废,机架云台摄像机什么的全完

网友:
就摔在广播电视大楼旁边,给他们干的活,出大糗了

网友:
S800的插头默认就是XT60吧

网友:
DJI现在还真的很少来解决问题了哦,就假行僧回了这么一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问题没解决,放弃那套设备了。还有俩套,等炸光了就换设备。

楼主:
谢谢大家,活干完了,回头再慢慢看吧。

网友:
关注楼主的检查结果

楼主(2013-01-11):
问题一直都在其他2架也突然掉高推不住 S800+MKM+Z15

楼主:
这是2012年9月份的帖子了,现在看来有同样问题的人很多,求大家的解决办法。现在3架都不敢飞了。。。

网友:
有问题一定别飞  万一砸到人。。。。。

网友:
楼主幸运啊!我落在草地损臂2个,浆一个。。

我已经遇到两次死机了。。第一次是训练的时候,直接摔下,自己小修1000元,两臂、一桨、一电调、一盖板。因为当时是训练新动作,没有摄影助理在场,也不好索赔。

昨天在拍摄任务中又遇到一次死机,而且这台悟空和S800是到货除了测试以为的第一天飞,所幸当时在地面还没起飞,而且任务中还有摄影助理在场,立即拉来5D3拍视频,Z15云台都还有电,悟空却完全不闪灯。DJI工作人员千万不要说这个是我的电源没接好。然后整个录像下来,重插电源开关,直接又正常启动了。。

新的悟空买来不到一周,第一次执行任务出这毛病,我打算绕过经销商直接向大疆交涉了。经销商只能给你返修,整整一周,我就两套机器,等不起,万一有任务只有一台机去现场不放心。

网友:
晚一点会去和大疆交涉,如果无果一定将视频上传论坛,警示广大魔友。

网友:
LZ 你是 wk M ,的主控器吗、 可以另一架上试一下,试飞时,要注意安全, 看下是S800问题,还是 主控器的,问题,还有就是,看下,接头焊接,有没有虚焊。

网友:
s800一般不会有问题。估计是飞控的问题。我有三套s800都是换着飞的一直很正常。飞控运输超过30公里要校准罗盘不要忘了

网友:
很早以前玩简易的四轴的时候也出现过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回去检查后发现是一个T插开焊了...所以以后全都改用XT60了,建议楼主重新检查一下所有焊点,会不会有虚焊的地方..仅仅是建议

楼主:
手指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低温冻的。

网友(2013-03-21):
这个问题这么早就有啊

网友:
90%及以上 是线路连接问题。

网友B:
看到这么多模友遇到同类的问题,动摇了玩wkm的信心了!谢谢大家实话实说。

网友C:
过来拿一分先…………

网友D:
我是来顶好贴的

网友E:
额,这么不靠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