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怎么用接收机开关通道控制一个电机正转?反转不考虑

楼主(2012-09-24):
我做坦克需要打XX弹,怎么用接收机的一个开关通道控制一个
电机
正转?反转不考虑
我自己的方案是用接收机开关通道输出的信号直接控制一个直流12伏继电器的导通和截止,用吸合和断开的管脚控制电机的电路的通或断,不知道可行不,谢谢大神们告诉下,马上开工了,烙铁都烧热了,就怕烧接收机

楼主:
很急很急,大家千万指点下, 行不行得通

网友A:
你要驱动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啊,无刷的就直接接个电调加电机不就完事了嘛

网友B:
楼主头像好爆啊

网友C:
电机换成舵机 舵机里面的电位器 轴 找到平衡点(控回中得时候 舵机不转动) 胶水粘死 电位器上顶的最大的齿轮 用钻头吧D孔钻圆 重新组合好

网友C:
你的舵机就会根据你的遥控转不同的方向 遥控角越大转速越高!!

网友D:
网上有成品的,要DIY的话,估计捡个破舵机控制板改装会比较简单。
我把电机换成蜂呜器(15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945
LZ把电机换成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