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T8FG加装飞梦2.4G发射

楼主(2012-09-24):
最近入手了T8FG,闲置下了手上的一堆飞梦2.4G接收,当然还有配套的2.4G发射模块。以其闲置,不如动手让它们配上用场!
于是研究了一下坛子里面的文章,参考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7382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762

于是就有了如下的结果:

注意到没?双天线版的T8FG

看背面!

飞梦高频头正面

飞梦高频头背面

加装了一个钮子开关,这样就不用经常拔插模拟器接头了。打开这个开关,控就在不启动发射的模式下开机。
关掉这个开关,T8FG可以正常使用,丝毫不受任何影响。

再晒个开盖照~

PS:盒子是用一个4S的5号电池盒改的,大小刚合适。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张Futaba 引脚定义图

网友:
楼主的概念不错。我的FF9也把手上的2.4G日冠改上去用。

网友A:
这个高频头有什么用,能飞什么?不解

网友:
能飞飞机

网友:
充分利用模拟器接口 原机的2.4发射和改装的发射同时工作会影响距离。

网友B:
楼主这个方法是否可以改造一个72M的收发让T8FG可以飞FP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方法是否可以改造一个72M的收发让T8FG可以飞FPV

不解,能说详细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频头有什么用,能飞什么?不解

很简单嘛~ 用了这个高频头以后,和这个高频头配套的2.4G接收就全部焕发青春了

网友C:
futaba这种插头设计有问题,很容易接触不良,楼主小心

网友D:
不错啊,不伤控,即插即用。不过这个借口常插拔会接触不良的。不知道futaba为啥用这种烂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taba这种插头设计有问题,很容易接触不良,楼主小心

确实是经常接触不良的

网友:
哈哈,我的是外置高频头,买回来直接插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不伤控,即插即用。不过这个借口常插拔会接触不良的。不知道futaba为啥用这种烂插口。

所以做了一个纽子开关,插头插上去就不用动了。 经常拔插的话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
这种改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这种插头设计有问题,很容易接触不良,楼主小心

对,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给发射加装了一个开关。 打开开关控就在不启动内置高频头的模式下开机。关闭开关控就自动关机。
就不用拔插这个Futaba插头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用延长线改成jr的音频头就是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方法是否可以改造一个72M的收发让T8FG可以飞FPV

按照楼主这种原理可不可以给控加个功放 同样飞fpv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给发射加装了一个开关。 打开开关控就在不启动内置高频头的模式下开机。关闭 ...

请问是不是把方形模拟口的 4  5  两个之间加装开关就可以实现不开内置高频头而开启遥控,关掉开关就自动关闭遥控的效果?

网友G:
看看我改的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楼主这种原理可不可以给控加个功放 同样飞fpv呢

可以啊,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不是把方形模拟口的 4  5  两个之间加装开关就可以实现不开内置高频头而开启遥控,关掉开关就自动关 ...

问到点子上了

我现在是把5和4之间接一个开关,同时把Vcc接到5脚上。4,5连通的时候就自动开控,同时关闭控自带的发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开控的时候,5脚上也有电压输出,导致这个外置发射同时也在工作,就双发射了。

看怎么改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改的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看图是直接把T8FG的发射换成飞梦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到点子上了

我现在是把5和4之间接一个开关,同时把Vcc接到5脚上。4,5连通的时候就自动开控,同时关 ...

开遥控时候,关掉4,5之间的开关,难道这样不是单独内置高频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遥控时候,关掉4,5之间的开关,难道这样不是单独内置高频头工作???

5无论关/开控都有8v的电压输出,4的话在开控的情况下有7.8v的电压输出,关控的时候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5无论关/开控都有8v的电压输出,4的话在开控的情况下有7.8v的电压输出,关控的时候没有。

明白了,谢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楼主:
5无论关/开控都有8v的电压输出,4的话在开控的情况下有7.8v的电压输出,关控的时候没有。

不知道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应该是4无论关/开控都有8v的电压输出,5的话在开控的情况下有7.8v的电压输出,关控的时候没有。加副厂接收机相当简单,副厂高频头的电源正取模拟器接口5脚中间加一个开关,此开关控制副厂高频头的开启和关闭,关闭原厂高频头的电也简单,开机的时候按住RTN以后,选择OFF就可以了,或者打开油门关断设置的开关开机,选择NO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应该是4无论关/开控都有8v的电压输出,5的话在开控的情况下有7.8v的电压输 ...

确认了,4脚有固定8v输出,无论开关控。5脚在开机的时候有7.8v输出。

你的这个方法也不错的,电路上更简单。我现在是多加了一个开关。由开关来控制8fg在屏蔽高频头的状态开机。

我现在的接法是:  4 - 开关1 - 5 - 开关2 - Vcc

这样接的话,打开开关1,控就屏蔽高频头自动开机。然后再打开开关2,启用外置高频头。

网友H(2012-10-26):
折腾d向下兼容???哈哈何泌

网友I(2012-12-11):
我的superlink和你的是一样的道理,呵呵

网友J:
咋感觉这个应该可以更薄一些。。。。

网友K:
厲害 真是 有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