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垫片是哪儿的?

楼主(2012-09-24):
前天拆桨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这个。 貌似就是桨夹附近的一个垫片。  桨夹里面东西多,不知道这个该放哪儿~!

网友:
大桨夹里面

网友:
肯定是大奖夹里的垫片 一般放最里面的

网友A:
这个垫片是装在推力轴承和深沟轴承之间的

网友:
应该是发动机上面火花塞的垫圈

网友:
薄边  ~~~应该在 止推轴承 与 深沟球轴承之间吧!
楼上的 太酱油了~

网友:
大桨夹里两个轴承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垫片是装在推力轴承和深沟轴承之间的

网友:
九楼正解!!!!!!

网友:
九楼解释的很到位了

网友:
九楼清楚又明白

网友:
9楼正确

网友:
装机,拆机时,最痛苦的不是发现少了零件,而是多了几个零件。。。。

网友:
9楼够仔细

网友:
天气转凉了,网友的热情高了,解答问题更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