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和哪吒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打开调参软件,总是提示配置错误或者接收机错误,开始的时候是可以进行遥控校准的,调了一次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请教高手是不是接收机坏了?

楼主:
坐等高手

网友A:
亲爱的坛友们,NEZA 是不能很好的支持 天地飞的!天地飞貌似所有的发射都是PPM !想玩飞控 上点好一点的设备,至少在调试方面会省去很多麻烦!

好多玩家都是为了省点钱,买了一些低端的控,虽然功能差不多,但是可靠性却相差甚远!整体论坛潜水却不得力,问题还是一直存在!

这里建议!想玩飞控:上FUTABA!

相信你换了以后就好了。

JR的也可以,但是相对飞控而言,JR的开关定义比较麻烦!FUTABA的自由度比较好!

天地飞的天九我用过,功能是很强大!!!!!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B:
我的NAZA和天九配合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爱的坛友们,NEZA 是不能很好的支持 天地飞的!天地飞貌似所有的发射都是PPM !想玩飞控 上点好一点的设备 ...

我也知道FUTABA的好,可是价钱确实有点高,照顾我们无米人啊,天7的接收机类型好像是普通,第一次能调的时候就是设置在普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AZA和天九配合的挺好

我也是NAZA+天九,二个模友 一个NAZA+天八,一个NAZA+天七
用天七的那个,帮他设置成了5通道在三档开关K2,控制“手动-姿态-GPS”;6通道不动,控制云台俯仰;7通道因为控上没有第二个三档开关,帮他设置在二档开关K3,控制“关闭+航向锁定”;并且还设置了关控自返。
所有开关功能正常,关控JJ自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