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多尾問題

楼主(2012-09-25):
我自y3改了3個軸也可用舵機轉向後...發覺用電量大了很多...還是電池老化

y3

y3

网友:
舵機轉向

网友:
电池是新的?

楼主:
電池幾個月前買的ace

网友:
Y3多尾是什么意思?

网友:
6个通道都用了吧? 控制量变大了耗电高了

楼主:
howard1977
Y3多尾是什么意思?
回復....原來是只有一個舵機做轉向...現在用三個舵機分別3個軸一起做轉向....

网友:
来个局部图多好,现在这图根本看不清结构

网友:
你这增加维修难度……1个舵机转向已经很快了,3个想干啥呢……

网友:
Y3的转向只要用一个舵机控制尾电机就可以了,为何还要加另外的两个舵机?画蛇添足。当然是费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howard1977
Y3多尾是什么意思?
回復....原來是只有一個舵機做轉向...現在用三個舵機分別3個軸一起做 ...

哦,用什么飞控支持?

网友:
用的是什么舵机啊?舵机的耗电量不能不计啊、还有、多了俩舵机、飞机的重量也上去了啊、、曾想过用三个舵机控制三个舵面实现转向的、、那样子对舵机的要求不会很高、机械结构也比矢量电机简单许多、、

网友:
用三个舵机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用什么飞控支持?

牛人都是自己开发飞控、自己编程的,还有什么不支持的

楼主:
回復  howard1977 ..........哦,用什么飞控支持?
我只是用mwc的飛控..原來一個舵機線分了三條接到三個舵機.......
玩了幾天..沒有因供電不足而失控...只是用電大了..飛行時間短了......可能是電池c數不足...下次買個30c的可能會好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