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60HV定速

楼主(2012-09-25):
凤凰160HV定速,为什么最高只可以设为1810转数?我用蝎子4035  500KV。我第一个设置为1750,第二个1800 ,第三个1810.。超过1810就显示转数过高了。怎么回事呢?谢谢各位

网友A:
凤凰的转速是根据你的电机KV值和齿比来算的,可能你的齿比输入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凤凰的转速是根据你的电机KV值和齿比来算的,可能你的齿比输入的不对

是这样

网友B:
不是不对, 而是定速需要预留油门空间作补转
定速最高输出大约是理论转速的八成, 所以一般电机齿都要配上大一点的

楼主:
齿轮比是10.46:1  为什么不用输入电机齿数呢?我的是13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对, 而是定速需要预留油门空间作补转
定速最高输出大约是理论转速的八成, 所以一般电机齿都要配上大 ...

齿轮比是10.46:1  为什么不用输入电机齿数呢?我的是13T

网友:
感觉定速要开高一点,否则不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比是10.46:1  为什么不用输入电机齿数呢?我的是13T

当然要输电机齿数啊,要输入电机齿的数和大齿的数,我的700E用470KV电机,齿轮比9.3333比1,最高转速能到2010,你的500KV的应该能到2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