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电调线延长那一端是正确的 为什么

楼主(2012-09-25):
如题,电池电机在机体前后两端,所以电调不够长了,是加长电源线还是加长电机线,都说加长电机线,为什么呢.

网友:
延长哪一端都不存在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主要是看飞机的内部空间而定,原则是电调应该安放在散热良好的地方,而且距离接收机应该尽量远。

网友:
LS正解,同时建议还需要注意两点:
1、由于调机的需要,有时需要插拔电机线插头,因此电机线与电调线连接点建议设在一个方便插拔的地方;
2、延长线应当足够粗,这个你懂滴

网友:
延长线应当足够粗

楼主:
我在想啊,如果延长电源线,那只有两根,就是只有两根外皮,至少会轻一些吧,很多建议延长电机线,太长了会不会有延时影响转速啊,这个真不懂,据说国外有人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我没搜到更详细确切的.

网友A:
如条件许可,我会尽量选择延长接电池这边。
原因之一:接电机这边的线是交流,可能会有电感损失,越短越好。

楼主:
更多的人告诉我说应该是延长电机线   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条件许可,我会尽量选择延长接电池这边。
原因之一:接电机这边的线是交流,可能会有电感损失,越短越好 ...

同意!
另外电机那一头还要多一根线,重量也要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