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B三轴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我的控是JR 11X,斜盘
舵机
是MD933,在使用时发现一个现像,在顺时针自旋时机体很平稳,但逆时针自旋时机体就晃晃悠悠的,不稳定,不知道哪个参数可以调整过来,谢谢!

楼主:
优化方向也是对的!

网友A:
我的MB也一样,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B:
,我的正好相反

网友C:
自旋和V8有差距啊,我的也是。。。

楼主:
不应该两个方向自旋会有那么大差异呀,不理解!

网友D:
我感觉差不多,都得不停地修

网友E:
有副翼自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