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求推荐一个单旋翼6通直升机航模(单机)。

楼主(2012-09-25):
只求推荐一个单旋翼六通直升机航模(单机),练练手。

坑爹的华科尔scp,必须用华科尔的控,迥。

楼主:
求推荐呀。
~~~~~~~~~~~~~~~~~~~~

网友A:
既然目标是六通机,那就别买911之类锤子机。
直接买小六通入手好了。好的四通比便宜的六通机差不了100元。
俺是mini cp上手的。入魔顺利。不过主板返厂两次,好在华科尔售后不错,现在又和新机一样了。俺是真的不知不觉成了华佗。呵呵

网友:
小六通上手很快的。
mcpx,mini cp,fbl100,九鹰。你搜索一下哪个帖子多就买哪个,跟主流走

网友A:
标题

好点的四通无副翼如华科尔fp要500多元,而六通机g cp只要600元,不如多花100元买g cp。在俺看来,买fp的是笨蛋,呵呵,俺说话就是这么不客气。论坛里的琴弦也是以前想买好的四通机,结果还是直接买了六通机。差价不大,而且你完全可以把六通机当四通机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目标是六通机,那就别买911之类锤子机。
直接买小六通入手好了。好的四通比便宜的六通机差不了100元。 ...

看來 mini cp 接收的返厰率真是挺高的.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推荐华科尔super f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來 mini cp 接收的返厰率真是挺高的.

你不知我飞的多暴力,炸了不下200次!

网友:
RE: 新手入门,求推荐一个单旋翼四通直升机航模(单机)。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我飞的多暴力,炸了不下200次!

我炸了3,4百次有了,主板舵机也没炸坏过,损失两对大桨,三个尾电机,两片尾桨,尾杆若干,脚架头罩各一,主轴一根,拉杆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推荐华科尔super fp

现在买FP真是不明智!FP要500元,MINI CP现在620元包邮的都有了!
情愿多花120元买真正的六通机,也不买所谓高端四通机!

网友(2013-01-19):
得用模拟器

网友:
推荐MINI CP,虽然我当时入的是FP,但是从现在的价格和性价比来看,MINI CP绝对是不二的选择,价格好,有升级空间,耐炸

网友:
最好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入手

网友D(2013-03-26):
V922也行六通里最便宜的,至于质量不知道

网友D:
模拟器里悬停都过关了还犹豫什么啊,直接六通450撒

楼主(2013-04-25):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四通无副翼如华科尔fp要500多元,而六通机g cp只要600元,不如多花100元买g cp。在俺看来,买fp的是笨 ...

好,多谢。~~~~~~~~~~~~~~
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A:
RE: 新手入门,求推荐一个单旋翼四通直升机航模(单机)。

引用 楼主:
好,多谢。~~~~~~~~~~~~~~
去淘宝上看看。

scp只要450元了,六通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p只要450元了,六通机

scp全称是啥,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p只要450元了,六通机

好迥啊,华科尔的scp必须买华科尔的控。

我自己的天地飞,futab的控都用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