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电控箱,开个贴慢慢做

楼主(2012-09-30):
配件陆陆续续到齐了,开始做USB电控箱,开个贴。
其实我也不想找麻烦,但是淘宝上没现成的usb电控,并口倒是不少,但是不能死抱着并口和mach3不放吧,usb才是未来。
YY一下,说说计划

手里现在机器、硬件和壳子都到齐了,只差组装,所以绝不烂尾,但也不是短期能完成的。因为
目前能想到的是面板上的指示灯、按钮、接口还没有买。
手控还没有接------这个放到以后吧。
如果不小心做成了,有其他朋友需要的话,就批量做。

先上点杂图

主轴电源已经固定好了

这些东西都要塞进箱子里

PWM调速

这焊工练了好几天,结果还算不错

今天先开四个孔。
手里只有一把3.175的铣刀,以下的孔就没办法了,以上的研究了以下G代码,用javascript写了个简单的铣孔工具

第一次雕不会设置,各轴实际缩了一半,没想到挺精致的,照片不清楚,其实每个爪子的纹路都清晰可辨

这个pcb断了我两把0.2的平底尖刀,还是弄成了这个德行

为啥要自己写呢,因为cam软件都不会用啊

这代码有点问题,想加个0.1下刀,循环没写完就传上来了,27行和44行去掉即可

网友:
那鞋挺好的。。。

网友:
布鞋挂上是什么作用?

网友:
确实鞋不错,啥牌子的!!!

网友:
比我做的好多了

楼主:
(function(r, t, p){
        r -= 3.175/2;
        var s = "";
        s += "%\n";
        s += "M3\n";
        s += "G00 X0 Y0 Z0\n";
        s += "G01 Y" + r + " F100 \n";
        for(var i = 0; i < t / p; i++){
                s += "G01 Z" + (- 2 - i * p) + "\n";
                s += "G03 X-" + r + " Y0 I0 J-" + r + "\n";
                s += "G03 X0 Y-" + r + " I" + r + " J0\n";
                s += "G03 X" + r + " Y0 I0 J" + r + "\n";
                s += "G03 X0 Y" + r + " I-" + r + " J0\n";
        }
        s += "G00 X0 Y0 Z0 F250\n";
        s += "M5\n";
        s += "%\n";
        document.getElementById("t").innerHTML = s;
})(2.5, 1.5, 0.1);

孔半径2.5,深1.5,每刀0.1

网友A:
usb接口板,用的谁家的,效果怎么样?软件用的什么控制软件?设置繁琐吗?我最近也想收个usb口的接口板,正考虑呢!楼主给个意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板,用的谁家的,效果怎么样?软件用的什么控制软件?设置繁琐吗?我最近也想收个usb口的接口板,正 ...

这家板子,做工不错,早买的了,大概春 节后,软件 usb cnc controller。

网友:
看空间,貌似主机是不能集成进去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家的控制板,老板人不错,目前也在做电控箱,用的很久前淘的一个垃圾仪表箱子,这几天正在制作中

我感觉你的电控箱小了,这玩意太挤不好操作

步进动力电源尽量不要用开关,最好用变压器

网友:
占位等更新

楼主:
0.1的刀,非常精细,但是机械味太浓,没有生气

pwm调速

中间10mm铣出来,旁边小孔手钻搞定

楼主:
电源,还没想好怎么把usb引到面板上

主轴电源和三驱动

箱底固定螺丝

驱动电源

板上的三相母座非常碍事

这线从航模店买的,¥2.5/米,挺贵的,18awg,黑红共用了6米,朋友说这线不错,用不着买这么好的

箱底没地了,只能把控制卡放顶板下面。

原想可以扩展到四轴的,现在看悬了。铁皮底上到处都是窟窿,现在就想重构了。

楼主:
好久不更新了,因为没啥进展,先上点图

USB 方母座要引到前面板上,在学画PCB,图片后面会上

照片

照片

楼主:
小箱子450W,里面已经被我塞得寸土寸金,也在寻找合适的散热扇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