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舵机

楼主(2012-09-25):
3个410m,症状。机翼不撑开就严重抖舵,撑开后正常。舵臂用手轻轻就能上下摇动一点,类似于松动

网友:
沙发,貌似电机挂了,坛子里有相关的贴字,搜索一下很详细的。

网友A:
你的机翼不撑开什么意思?你的是虚位大了,所以手能摇动!可能需要换齿轮了

网友:
一般大齿磨损严重,你把那个限位拔了,然后掉转180度去装大齿就好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翼不撑开什么意思?你的是虚位大了,所以手能摇动!可能需要换齿轮了

就是两个机翼不是180度的状态

网友:
两个主旋翼吧?现在的情况是虚位大,更加增大的电位器的磨损,可能电位器的状况也不是很好了

网友A:
建议更换齿轮,清洗一下电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换齿轮,清洗一下电位器吧

弄不来啊。所以想请人帮忙修理下

网友:
还不够折腾有邮费的呢!主要的虚位应该是在输出大齿那里,你打开舵机,把输出齿的那个限位给拔掉,然后把大齿中心那个塑料基座给拔出来转动180度装回去,这样子你的大齿轮就可以180度反着装到舵机上,这样子虚位能小好多,你可以试试看,电位器用wd40清洗下吧,应该能改善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