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尾波箱的伞齿磨损严重,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2-09-25):
安装还算正常

磨下的白色粉末

磨损的齿轮

网友:
咬合的太紧了,非常不好

楼主:
安装的很正常,也有间隙,没飞两落呀。
现在的间隙也狠大,用换吗?

网友:
加点润滑

网友:
震动过大,齿轮材质问题是重点。

网友:
个人愚见:看最后一张图,磨损严重的大多都在伞齿中部,下部和上部都不算严重,说明受力多数在中部。原因可能是两个伞齿没咬合完全,再挑挑试试。我玩直机是皮穿的,所以不对各位高手莫喷。

网友:
不太明白为什么,一直450没有遇见过,等楼下的回答。

网友:
是不是齿轮有不平啊?

网友:
可能是材料太硬

网友:
伞齿咬坏了

楼主:
重装伞齿时发现这个轴承有点问题,可是这个轴承能影响到伞齿磨损吗?

就这个轴承

换了轴承、伞齿,重新装上,缝隙和以前的一样大小。

网友:
轴承的旷量大了造成伞齿轮不能正常的啮合,于是就发生了你这样的早期过渡磨损。

网友:
貌似轴承问题导致伞齿安装不到位,以至于两个伞齿间过紧!~

网友A:
轴承间隙可以调的,按进去,或者撬出来一点就行,就按马达间隙来调吧,希望紧点就用点推力轴承油!

网友:
齿轮不平吧,拆开好好装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间隙可以调的,按进去,或者撬出来一点就行,就按马达间隙来调吧,希望紧点就用点推力轴承油!

伞齿缝隙能调吗?

网友:
旧的不去  新的怎么来  全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伞齿缝隙能调吗?

检查尾轴伞齿于两个轴承的矿量,检查尾波箱双侧板(你这个老款侧板,很薄,我就炸变形过)是否应为炸鸡变形。检查擦尾波箱一共四个轴承是否有坏死,一般侧板的轴承会炸坏,用手转动看看有木有颗粒感。

最后就是调整齿轮间隙,如果两个齿轮间隙太小就要按压尾管内伞齿,或者撬出来调整啦。 间隙大容易扫,间隙小可以用涂点齿轮油磨合。前伞,和后伞都看一下,轴传动后面压进去了,前面可能凸起。

网友:
拿1字P掰一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