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调电源外接旋钮▄▂▁

楼主(2012-09-25):
最近在做雕刻机,一点点做,主轴是E543,电源是450W 0-110V可调电源,昨天又到了一些配件,想把可调电源电位器接出来,这样可以再电控箱上直接调电压了。

可调电源电位器,手机照的,将就看看吧。

拆下来电位器,之前以为这个电源只用电位器的两只脚,(其实是双面印刷,另一面也有)

所以直接用万能表量的是2.0K的,拆下来后一看傻了,三只脚都用的,再量原来是5.0K的,

买的一个精密电位器是2.2K的,还买了个便宜的5.0K的备用。

精密电位器是不能用了,把便宜的这个5.0K电位器焊上,不能用,电压到了120多,调电位器没反应,电压不变。

想着精密电位器不是2.2K,串上个电阻到5.0K不就行了,找了好多废旧电路板找电阻,终于到五点几了,接上,还是不能用,电压只有五点几,调电位器电压范围只有两点几到五点几。

昨晚一通宵就为折腾这个,以致今早爬不起来,特旷工一天。为了科研耽误工作值得。

现在彻底失望了,想着直接把电源电压调到110V不动了,电源出线到电机的线上串上电位器是不是能调转速,就和吊扇的调速开关差不多原理吧。

就是不知这么小的电位器吃得消这么大电流不。还有什么办法大伙给出出主意。

制作雕刻机的帖子,刚刚开始,欢迎关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178

网友:
原装电位器回去还能调速吗?

网友:
这相片技术真不错....

楼主:
原装电位器装回去就好了!还好这么折腾没坏

网友:
电位器接出来是可以的,首先要搞清哪一个是电位器抽头,阻值5K的最好还用5K的,串电阻的方法不可取,总的阻值对了,但是调节范围小了。抽头(滑动臂)找对就成功一半了!

网友:
换上去的也要用3只脚

网友:
抽头(滑动臂)找对接好,剩下2个脚随便接,如果顺时针拧电位器电压反而减小,就把这2个脚调换一下!

楼主:
抽头就是中间那个,现在是有个便宜的5K的不能用,精密电位器买错了,另买一个几块钱可又得花十几块邮费。郁闷啊

网友:
蓝色小电位器上面要是标着502,才是5K。

网友:
应该阻值不对和接错脚,一般电位器只用两只脚的就接一二脚就是旋柄对着自己从左边数第一第二,你原来的应是二点二k只要大于这数值就会对电压有影响,实际控制方式要看看电路设计

网友:
楼主接错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