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果机器加工零件行程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2-09-25):
请教大家如果机器加工零件行程不够怎么办?比如我有个零件是200mm*200mm的,但机器x,y行程只有80mm*80mm,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网友:
凉拌后打表

网友:
换大机器

网友:
归零校表

网友A:
有些活就是需要接刀的!正常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接刀打表后继续加工,要求高的话建议外协。

网友B:
做好定位靠板,滑动工件接刀干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定位靠板,滑动工件接刀干就是了。

请问怎么做?需要每个零件都做一个定位靠板吗?我是机械小白,请帮忙详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活就是需要接刀的!正常

谢谢,请问如何接刀?如何保持精度

网友:
接刀太灵活, 没有固定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如何接刀?如何保持精度

你加工好一处后,松压板移动到另一处加工范围——固定,百分表拖直到和上次一样!
然后寻找上一次加工的孔或边,重新设定坐标系!
再编程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工好一处后,松压板移动到另一处加工范围——固定,百分表拖直到和上次一样!
然后寻找上一次加工的 ...

请问G代码需要重新编写吗?比如,我有个工具x,y为200mm*200mm,但我的机器x,y行程只有80mm*80mm,因此我想把工件分成4份加工,也就是需要装夹4次,是不是每次装夹好后在重新设置一下x,y的坐标,然后G代码接着上次的运行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G代码需要重新编写吗?比如,我有个工具x,y为200mm*200mm,但我的机器x,y行程只有80mm*80mm,因此我想 ...

你程序能从中间开始那也是可以的!坐标系你要算一下,设置在之前的那个上面!
我建议你程序分开编!编成4个程序!一个一个用!用的时候注意下坐标系位置就好了!

网友:
外协吧。。。。材料搞坏了损失更大。。

另外分次加工不定好弄,,,小行程的机器,一般不会有很大余量给你放大工件。。。如果余量很大,那当初就直接做成大行程了。。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就别搞了,200X200的工件重复定位公差吓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能从中间开始那也是可以的!坐标系你要算一下,设置在之前的那个上面!
我建议你程序分开编!编成 ...

想想也是这样比较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机器的行程比较小,x,y,x: 80mm*80mm*90mm 可能是论坛目前最小行程的机器了,想了解一下小行程机器加工大零件的可行性。

网友:
太麻烦还是外协吧

网友C:
主要看做什么。我做木模1200机都不够用。这时只能分段加工。再用胶给粘起来。

网友:
恭喜你,可以买新机器了

网友:
接刀若不小心容易撞車
建議外協吧

网友:
建议投大JJ

网友:
以工件基准长边,先用压板在工作台的一边固定好一个长条挡板,打表校准平行于X或者Y。以工件的基准边靠紧挡板后压紧即可。接刀只靠紧挡板滑动工件到相应下一段行程后压紧。这样有一个基准是不变的,接刀误差也非常小。

楼主:
自己做模型零件玩,还是想在自己机器上挖掘潜能,外协不划算,做这个机器时也充分体验了外协的艰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做模型零件玩,还是想在自己机器上挖掘潜能,外协不划算,做这个机器时也充分体验了外协的艰难。

平面加销钉。具体是靠山(这个词用着不太习惯)再间距70mm做销钉孔,每次移动70mm。
位置精度应该没问题,就是麻烦。

网友:
80*80行程的jj,200*200的工件,能放进去吗?上jj图帮你参考下可行性

楼主:
机器现在正在组装,平台面积挺大的,只是行程小

网友E:
如果是单立柱型的还是可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单立柱型的还是可以加工的

是单立柱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面加销钉。具体是靠山(这个词用着不太习惯)再间距70mm做销钉孔,每次移动70mm。
位置精度应该没问题 ...

这个方法好,你是说在T槽台上每隔70mm放一个销钉,工件固定在一个标准的铁板上,每次移动铁板。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好方法,这样小行程的机器就能发挥最大潜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