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舵机推大油门抖动

楼主(2012-09-25):
求助:mcpx
舵机
推大油门抖动?为什么?

网友A:
因为螺距太大了。你放小螺距就好了

网友B:
在十字盘球头处加胶圈试试

楼主:
油门曲线调低了,好了。为什么?

网友C:
舵机都OK 吗

网友D:
20%的新机都会有这个问题。桨夹球头装垫圈可以解决。

网友E:
舵机轴承可能坏了

楼主:
舵机我换了,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