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死人了

楼主(2012-09-25):
今天帮我的6s充完电,拔电线的时候,电池线和充电器的连接线炸了一下,把6mm蕉头瞬间炸变形了,然后拔平衡线的时候有炸了一下,TMD吓死我了,从来没事过这样的事。
我的电池是nano的6S,2650毫安,70C,悲剧啊
上星期充电器冒烟坏了,今天电池炸了,现在不知道电池有没有坏(没有发涨,外表没什么事,就是焦头炸黑变形了),为什么回到加拿大就那么悲剧啊,

楼主:
为什么会发生呢,应该不会短路,因为充电完成后才拔的

网友A:
啥充电器啊?

网友B:
鉴定完毕,100%短路,就在接头处,曾经在N分之一秒内,看见6mm的铜鼻子化成了铜水的,不过要恭喜你,看了这头子说明电池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鉴定完毕,100%短路,就在接头处,曾经在N分之一秒内,看见6mm的铜鼻子化成了铜水的,不过要恭喜你,看了这 ...

请问为什么短路呢,电池坏了吗???充电器坏了??我现在都不敢动它们了,真**吓人,以后都不敢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充电器啊?

V6AC

网友:
悲催 无处不在

网友:
充电也有危险啊

网友:
把插头换了,还是用X60吧

网友:
肯定是正负极碰到短路了,LZ小心被炸飞了

楼主:
想问问,在哪了短路???以后充电还会短路吗

网友:
从照片看出,短路点一定在6mm的铜头接头处,估计是误操作,电池的正负极短路了,这烧焦的样子不应该是充电器造成的,估计你的平衡充12V、5A,最多60W,瞬间不可能造成怎样的灼伤,这起码是数百瓦的功率灼伤,只有电池有这能力,按你的说法你的电池理论上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6节*4.2V*2.65A*70C=4675W,功率应该是相当的强悍了,但实际上放电C数基本不可能到70C,通常按经验值20C计算6节*4.2V*2.65A*20C=1336W,这足够造成对铜鼻子瞬间的灼伤了。
分析:
(1)应是误操作,导致电池正负极短路,瞬间打火,铜鼻子没烧融掉,说明只是很短的时间接触(可能是百分之几秒的级别),要是直接件正负极短路,铜鼻子、铜线可能都化成水了。
建议:
安全试验,确定原因。
步骤:
(1)用万用表测试电池端电压是否正常,整组电池的电压应该在5*4.2=25.2V以下。
(2)割开电池组的热缩套,查看6个单体电池是否鼓包、漏液、有无虚焊、是否存在短路的可能性,
(3)分别对6节锂电进行单体电压测试,正常情况下每节电池的电压应该是在4.2V以下。
(4)要是有重新焊接,杜绝短路的可能性,有可能存在短路处进行绝缘隔离(加绝缘胶布包封等方式)
(5)电源引出线和电池间的级联线最好选择12号以上的硅胶线(理论上的最大电流88A),否则无法承受大电流,使用过程中发热很厉害,影响整体性能和安全性。
(6)更换铜鼻子
逐步开展安全试验:
在以上问题都排查解决的前提下,为安全起见:
(1)在做两根12号以上的硅胶延长线,线最好在5M以上。
(2)最好选择在室外空旷处做实验,确保安全距离5M以上,电池与延长线之间最好有隔离物体或墙,人躲在隔离物体或墙后。
(3)延长线接上一根电炉丝,电炉丝的电阻控制在0.5-1欧姆,买根2000W的电阻丝,用十分之一的长度,电阻约0.8欧。
(4)接上后看电阻丝能否正常加热。隔1分钟后断开,在等上3-5分钟,看电池的温度、外观。

网友C:
短路故障引起的,要注意操作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故障引起的,要注意操作细节。

请问如何注意细节呢,最近都怕有电的东西........................

网友D:
看了两年,终于注册上了!!!
加拿大?我看错了?????

网友:
方法一:练习微雕,一阵后,心就给磨细了,方法二:用60V的电压电自己100次,绝对就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两年,终于注册上了!!!
加拿大?我看错了?????

是的,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