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坦和中坦的区别

楼主(2012-09-25):
大家看视频就明白了.
TIGER:全重5.6KG,电调:双320A, 395电机 2S,钢波,全金属底盘.
KV-1:全重3.4KG,电调:MD35 四路电调 ,395电机,2S,塑料波箱,金属履带,金属主动轮和金属诱导轮.

网友:
俩都是重坦....

网友:
。。。。。都是重坦好不好

网友:
KV 系列一开始定位的就是重坦

网友A:
来,跟俺的豹子较较力

网友:
看来这个重坦还不够重

网友B:
为神马KV搞不过虎式

网友:
一个是金属地盘的好不好,KV也换成金属的,就一样了

网友:
两个改装的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不都重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跟俺的豹子较较力

虽然你的豹2加了防雷装甲,但是我的虎式要和你的正面碰撞,较量一下,我还是有信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神马KV搞不过虎式

虎式的底盘是重做的,不是在原来恒龙的基础上改的.具体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3921

KV-1就只是换了电调,电机和金属履带套装而已.重量和强度还是差得很远的....

楼主:
我印象中虎式是56吨,KV-1是40多吨.虎式肯定是重坦,至于KV-1是不是重坦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你的豹2加了防雷装甲,但是我的虎式要和你的正面碰撞,较量一下,我还是有信心的....

我是说比拔河挂胶你懂的

网友:
挂胶也没用,如果是阻力大的地面虎式的履带抓地力很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比拔河挂胶你懂的

如果地面的摩擦力足够,比如说粗糙的水泥路面,干燥的泥地.我的虎不一定会输,因为我这是钢波箱,双395电机出力,豹2的电机虽然是双540电机但在直行时只有一个在出力.还有豹2的波箱是塑料的双流波箱,强度不如钢波.再说我的虎式底盘是全金属,诱导轮的轴是5MM钢轴,豹2的诱导轮轴是一个软肋...
当然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到底比试结果怎么样.还是要实际比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地面的摩擦力足够,比如说粗糙的水泥路面,干燥的泥地.我的虎不一定会输,因为我这是钢波箱,双395电机出 ...

跟我在瓷砖上比拔河噻

网友:
虎1肯定干不过虎王,我测试过,因为重量差,而且履带抓地力也不一样

网友:
我支持豹2 你们比比

网友:
主要在于模型的重量差别所以抓地力不一样而已,呵呵

网友:
木有可比性……

楼主:
发这个贴子只是希望大家轻松下,博大家一笑.没必要太较真了..........
另外,中秋国庆快到了,祝广大模友,节日愉快,合家欢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这个贴子只是希望大家轻松下,博大家一笑.没必要太较真了..........
另外,中秋国庆快到了,祝广大模友,节日 ...

嗯,说的是,哈哈我是来赚分的

网友:
都是zhong坦,区别只是声调

网友:
按实际来,虎王是最重的,想拉动虎王,不是一般的容易!
我自己有一台标配的HL虎王,没任何改装!
和我自己造的一台仿M1A1的坦克拔河!
同样是HL的钢波箱,倒是虎王的质量比仿M1A1重,而且虎王是金属履带,仿M1A1的是塑料履带
结果仿M1A1拉不动虎王,打滑!
虎王很轻易就能拉动仿M1A1

网友:
这个和重量还有电机大小,波箱变比有很大关系!

网友:
虎1虎2的履带是勾住或者说是挂住地面,一旦勾住足够结实的部分,就很难把它拉走。
豹子的履带突起部分是一块平面,像轮胎,以摩擦为主。
同样重量的情况下,地板瓷砖上豹子占优势,它的履带能很好的贴紧地面。
室外粗糙水泥地上,豹子很难赢。
还有虎2的金属履带那个自重压在路面上,那个质量,那个小接地面积,对地面的压力都是实打实的,用手推都难推走

网友:
老虎地盘做的不错

网友:
除了瓷砖上,豹2都是不行的,虎的履带不是一般的牛,在土地上直接给豹子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