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UTABA-4VF 的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2-09-25):
最近打扫时翻出了闲置的
FUTABA-4VF
,找不到中文说明书,请大家帮忙找一下。

网友A:
这东东还需要中文说明书。。
俩摇杆,四通道。
不知道你是什么手的,接收机在的话挨个尝试一下呗。
杆旁边是微调。
下面四个开关是正反。
没了

网友B:
楼上反应快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左上角的那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教练开关,按住了,就是使用学员控信号输出。松开了,就是教练控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