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车床主轴 打算下手 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5):
想用这个做个车床主轴

拆开了   意外收获   内部轴承是d36208 角接触轴承!
国内新型号   国内旧型号   内径(mm)     外径(mm)       宽度
7208C/P5       D36208          40.0000        80.0000        18.0000

查了一下 这个型号轴承极限转速在5000-10000rpm的范围    本来是想买个主轴套 内部开孔正好可以实现我另一个高速主轴的80mm外径 没想到  买了个高速主轴回来 这下肯定待遇不一样了……

拆除了不需要的部分  现在还有32.7kg

后面装涡轮的地方是一个锥度柄

想配合1kw伺服电机做个车床主轴  实现车东西和分度功能  有些问题 望指教

1使用联轴器还是用同步带 ?
2用同步带的话什么规格合适 多少齿 比多少齿   ? (我的伺服电机是1kw的 2500线的)
3拆出来再装回去会不会达不到本来的精度?  如果是我就不拆了。

回来时候的样子  接近50kg

拆了不要的铸铁涡轮和 离合附带之时功能的大圆盘 手柄 等的呢个 轻多了剩下 33kg  因为没有多余的主轴箱 变速齿轮什么的   这个就是天生的数控车床主轴的胚子

楼主:
心仪的样子是这样  小型化的这中机器 应该很有玩头  毕竟这样个 光机就要几万 自己搞行程小点 精度低点 刚性差点  功能少点  效率地点    可是成本可以很低
   轴向不需要这么大的行程  行程打了要尾座  麻烦  所以 轴向行程有个200mm 我就满意了  径向倒是可以很富余   这个 回转高度有个200mm   回转直径能400mm  我有个160的精密卡盘 装上去应该很方便。 现在难题是导轨和主轴箱的基准如何联系起来    请指教指教

网友:
这像个成型磨的零件。建议别拆了,传动用同步皮带吧。

网友:
拆下的涡轮再做个回转分度台

网友:
好东西,好好弄,别搞坏了

网友:
拆了真可惜  车床上分度也不错多少人 多少人费劲心机不就是想在车上分度么

楼主:
把他好坏很难 倒是搬动他的时候差点把我腰搞坏了

网友A:
这个完整的法兰那里还有个十字拖板

网友B:
不知道数控车床的气动尾坐钻孔的时候是怎么准确到达深度后停止并退出的呢?还有排削的深度怎么能钻进一断后排削呢?难道用光栅尺反馈?不现实啊,为什么不用滚珠丝杠和步进或伺服电机做动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数控车床的气动尾坐钻孔的时候是怎么准确到达深度后停止并退出的呢?还有排削的深度怎么能钻进一断后 ...

数车一般不用尾座钻孔,一般刀架装钻头,像楼主这台机床是斜台排刀机,基本上配不了尾座顶针的,除非用刀塔这种设计一般做短零件的二次加工和自动短料加工,它不加工不了长棒,特点是排刀灵活,换刀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整的法兰那里还有个十字拖板

是的   适合这个一起的  才是一套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分开居然都是宝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2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