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怒了!为什么奇怪的炸鸡总是出现在我这里!大疆客服来给解释一下!

楼主(2012-09-25):
以前发生过一次奇怪的炸鸡,起飞悬停后立刻180度翻转“飞向”地面(具体看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2729),所幸只是损失了一个GPS碳杆。这次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没有那么幸运了!姿态模式起飞后2分钟,切换智能方向,想练习热点环绕于是打开GPS模式,记录热点后看到绿灯闪烁准备操作,只看到飞机还是180度旋转飞向地面,等我跑到JJ前,我惊呆了,炸坏的竟然是对称了两个碳杆!尼玛,我印象里只见过炸坏一支的,或者是炸坏同边两只的,对称的炸好像可以称为奇迹了吧!为什么会这样,我花了那么多钱买的悟空难道是帮我找刺激的!
再次声明,附近没有高压线,没有大功率无线电设备,连用手机的都很远,(我自己的手机关了!)
损失:碳杆一支、电机座一个,电机一个,APC正品桨一支、GPS碳杆一支

网友:
楼主,能详细描述一下从插电检测搜星到起飞最后炸鸡的整个过程吗,包括姿态灯情况,飞机翻转方向等等。

楼主:
插电,自检,搜星都很正常,插电前检查了电机电调链接,测试过重心,没有加负载(幸亏没有把相机带上去),由于图传是单独供电,所以图传是不工作的。起飞十分平稳。起飞前灯光先是红灯闪烁,然后出现黄色灯,红灯不闪,起飞。智能方向控制时时闪烁绿灯,切换到GPS模式后亮了紫灯,后来记录热点时没有注意到灯光,只想看机身的稳定性试验忽略了灯光观察,再后来沿着机身中轴线翻转180度直接飞向地面,此时我距离飞机不到30米,肯定超过20米!

网友A:
IMU装那么高,不炸才奇怪。

网友:
难道是陀螺翻了?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不过是固定翼,自驾做猛推杆动作。。。。赶紧切回遥控

网友:
折腾悲剧了,慰问一下

网友:
吓怕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电,自检,搜星都很正常,插电前检查了电机电调链接,测试过重心,没有加负载(幸亏没有把相机带上去), ...

从这段描述看,起飞的时候有闪红灯,说明卫星信号并不是很理想,以正常人的思维判断楼主可能用姿态模式起飞的,随后再切入GPS模式,再开启绕点旋转,我说得对吗?另外如果方便的话,希望楼主能把调参数据截图放上来,大家一起来分析原因……

网友:
在大型湖泊等水面附近,GPS有的时候会受影响。建议楼主换飞场试试

网友:
希望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
不要动不动就说悟空有问题,你的参数调得对不对呀?IMU和GPS的位置数据对不对,如果反了也会有此问题,我的悟空飞了半年多了,很正常

网友:
看到了四线眼睛风筝,这个风筝不该拍在里面,是否?!

网友:
建议脚架的减震去掉,会有很大风阻,降落时,那点减震起不了啥作用!

网友:
两次都一样的问题,只是高度不一样,损失不一样,是否有信号线或电机电调虚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U装那么高,不炸才奇怪。

跟IMU 没安装的位置没多大关系。、不知道楼主的固件版本是什么样的。我的升级到最新的固件的时候,第二次试飞出现了一次自检出问题,一推杆 直接想楼主那样的状况,还好我及时收油门,没损失。把电重新自检,就好了。呵呵

楼主:
版本为5.12,
飞场,第一次炸鸡是在美术馆门前广场,附近没有水源
GSP模式开启时,是紫色的灯亮。

楼主:
玩风筝的,是看热闹的,在飞四轴前,我飞了一会固定翼!他就坐在一边看着,没有动他的风筝!悲催的是,我炸鸡后,这人竟然哈哈大笑!都是什么人啊!哎!

网友:
这是哪里的飞场啊,好羡慕啊!

网友:
旁边的四线眼镜不错

网友:
飞场真好!应该不是悟空的问题,重新检查一下各设备的连接和参数吧。

网友C:
XA机架不适宜装大功率电机,因为机臂强度不够,容易产生振动造成炸机!我和楼主一样炸过多次,后用几床棉被放在地板上,在棉被上低空飞行测试,发现只要电机振动捎大一点,机臂就会发抖,飞行器立即翻转炸机!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靠谱。

网友D:
看楼主的图传应该是5.8G   500MW的  这么大的辐射源 挨着接收  IMU那么近   为何今天才炸   真是奇了   如果你是XA650机架   把图传放脚架下面 不会死人的

网友:
图传发射和遥控接收太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图传应该是5.8G   500MW的  这么大的辐射源 挨着接收  IMU那么近   为何今天才炸   真是奇了   如果 ...

图传没有通电,由于JJ还没有稳定,所以一直没有安装相机,也没有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XA机架不适宜装大功率电机,因为机臂强度不够,容易产生振动造成炸机!我和楼主一样炸过多次,后用几床棉被 ...

麻烦您给个配置建议?

楼主:
还有,发生炸鸡的时候都是在开启GPS模式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要动不动就说悟空有问题,你的参数调得对不对呀?IMU和GPS的位置数据对不对,如果反了也会有此问题,我的 ...

当你炸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说哦······你不还是骂的狗血淋头·····给点好处就甜得跟沙糖似的····

你炸S800的时候不也是急得跟什么似的····那人家没炸过S800的给你说“你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S800的问题,是你自己没做好检查”你好受不?

人家炸机···飞行检查也没什么问题···怀疑是飞控的问题有错??DJI要觉得不是它的问题就帮助LZ找问题啊···

站着说话不要疼···你能理解LZ心情么···花钱买刺激啊····

网友:
gps装反了没有   弟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XA机架不适宜装大功率电机,因为机臂强度不够,容易产生振动造成炸机!我和楼主一样炸过多次,后用几床棉被 ...

我有次测试,放在桌上试机,一转就炸,原来是大功率电机用在xa650机架上根本不行,现在我都是采用固定机臂,原装的太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你炸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说哦······你不还是骂的狗血淋头·····给点好处就甜得跟沙糖似的·· ...

有意思,可笑!最怕的就是无知!

网友:
因为别人不说

网友:
感觉悟空对震动很敏感,估计是传感器太多的原因,我的翻了二次,寄到大疆检测说一切正常。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拆IMU时轻轻一拨就从机架上拨下来,我是用大疆的双面胶粘的,飞控也是用双面胶粘的,拨飞控下来费了很大劲。分析应该是IMU受到大震动,计算错误而后翻跟斗

网友F:
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你这个我明显感觉跟我刚开始用wkm的状况很像。
姿态没有问题,打gps就撞地。
后来我发现gps装反了,要看gps上面的小箭头,而不是尾巴上面那根线。
这是一种可能,
再有一次就是我桨松了飞机也成绕圈炸,桨松是怎么知道的?我根据炸前炸后那状况猜的。
为什么没猜飞控有问题?我其实真希望不要是他的问题,后来再也没出过状况也间接证实了我的推断。
好就好在我总能找得到原因并且加以更正。
但是你吃了一次亏没找到原因再炸成这样就不应该了。
弥补不了损失,就来共同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你这个我明显感觉跟我刚开始用wkm的状况很像。
姿态没有问题,打gps就撞地。
后来 ...

O(∩_∩)O谢谢指点!首先我保证GPS方向绝对没有问题,箭头的指向就是机头方向!其次,每一次飞行前我都会紧固一下固定桨的螺丝,检查电调与电机的连接,确定没有问题才接电!同样的炸鸡错误出现是因为我手贱!有3个玩四轴的老鸟给我说了不能开GPS模式,会出问题,我没有完全相信!结果就成这样了!

网友:
谁说不能开gps?

网友G:
引用 网友A:
IMU装那么高,不炸才奇怪。

正解,而且图传还离IMU哪么近。早晚还是个炸。  很负责的说,我一直都是GPS模式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解,而且图传还离IMU哪么近。早晚还是个炸。  很负责的说,我一直都是GPS模式起飞的。

图传不接电也会出问题?也会有信号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不接电也会出问题?也会有信号影响?

只是说图传不应该靠的哪么近,你的IMU装的有点高,用尼龙柱支起来,对震动更敏感了,另外你应该说说你的配置,比如整个飞机的重量,电机,桨,电池的参数。另外,电机和电调间的连接最好别用香蕉头,直接焊死妥当

楼主:
机身重量1580克,电池为6000毫安时 30C 花牌 420克,电机XM4010TE-7  620rpm/V ,apc正品1147桨!遥控T8FG ,接收机为遥控套装带的,悟空版本5.12!

网友:
开GPS没有错,同意46楼的看法,XA用高速电机是会有这个情况发生。也要看你配的是什么电机,要是30A的电机是会翻的。

网友:
不是电机,是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