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 模拟器不能用了

楼主(2012-09-25):
显示这个  谁能教教我怎么弄吗 或者能给我个链接下 载  现在我在网上找到的下 载 没资源 一直下不动 都下了两天了
跪求  先谢过

网友:
C,D盘格式化干净试试

网友:
安装的时候 不要有中文目录

网友:
你这是G4还是G35

网友:
重装系统后,可能你以前的破解文件都被覆盖了,重新安装应该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重新格式化磁盘在安装了。如果需要要G4我可以邮件给你。高版本的就没有啦

网友:
未填写序列号导致的错误

网友:
先填写序列号再运行

楼主:
哈哈  找到碟了  重新装了两次 现在OK啦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  帮顶 楼下回答

网友:
      关于你G4不能用的问题:“我的文档”是中文的
      解决方法:进入C盘,打开“用户”文件夹,里面应该有几个账号的文件夹,具体是哪个,看你开始菜单右上角的账户名,如右上角显示”Administrator",那么就进这个(每个电脑都有这个账号,但是具体的参照开始菜单),里面有个“文档”或“我的文档”,把它重命名成英文,如“wodewendang"就对了,如果不能解决,再请站内我,或者加我QQ:1901949747,祝你爽飞

楼主:
謝謝大家  我找到了以前的那張碟  重新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