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CP油门问题。

楼主(2012-09-25):
请教各位大侠,CP我把油门放到最高时,速度上不去,反而下降,
电机
发热严重,声音也有点不正常,反而油门在中间能恢复正常,能往上飞。
螺距都是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多大容量电池?一块电还是几块都这样?200毫安用不到多少次基本就这现象。大于200的电用久也这样。

网友B:
還有螺距油門曲線亂了也這樣..

网友C:
螺距曲线值说来听听。

网友D:
严重掉转啊 或者就是螺距太高了 看具体配置和齿轮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