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型号的轴承不生产了吗

楼主(2012-09-25):
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型号569105X2V      内25.0             外48.0            高12.0
型号561706V-2      内30.0                外48.0            高12.0

2个配合使用的 和圆锥滚子轴承一样     可惜圆锥滚子没有合适的尺寸可替代  本地找了10几间店 2个字 没有。3个字,没见过。TB也是 连个字眼都搜不出来。

网友:
找到型号,可能不好买,太特别了。
下面是复制的
推力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一般为60°常用的推力角接触球轴承一般为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主要用于精密机床主轴,一般与双列圆柱滚子轴承一起配合使用,可承受双向轴向载荷,具有精度高,刚性好,温升低,转速高,装拆方便等优点。

楼主:
郁闷的东西。

网友:
是不是轴承型号替代了?我记得有些轴承重新更换过编号

网友A:
请到
http://c.zcwz.com/
查 询代换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到
http://c.zcwz.com/
查 询代换型号

看过了  所以有疑问

网友:
这个需要非常有经验的人 去查手册吧

网友:
内径25的叫768705      内径30的叫768706

网友:
有替代型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