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智的东西,有关反应式电机的

楼主(2012-09-25):
110的步进
电机
(反应式的,也就是线切割的) 这种电机在不加电的时候会锁死么??若锁死,拆开会失磁么???谢谢了

网友A:
会失磁的

网友B:
没磁性,靠定子感应磁性,断电锁不住,无磁阻

网友C:
不但不会失磁,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有些会充磁。

网友D:
我有几个,和普通感应电机差不多,转子是铝的没磁性

网友E:
这个问题不弱智 以为我也不知道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