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 改无刷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用的是BLheli无刷电调 , 设为了非定速模式

这个电调要先推一下油门 ,听到电机滴的一声, 再把油门复位, 电机又会响一下, 再推油门 才可以起飞

感觉这个电调启动很慢 要大约8秒左右 才会达到速度  要调哪个取消这个缓启动

更严重的问题是, 在空中飞时 , 如果不小心把油门关到底 ,这个电调马上会熄火 , 再往上推油门杆是无效的, 又会很慢的启动, 这时飞机已经失速栽下来了

求解决

我现在还没入这个电调的usb设置线  需要入一个不?  入设置卡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看贴的要回帖哦!!!!

网友A:
缓启貌似不能取消,这是是保护电调用的,防止瞬间大电流。试过油门拉掉底,反正我没遇到过拉不起来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貌似不能取消,这是是保护电调用的,防止瞬间大电流。试过油门拉掉底,反正我没遇到过拉不起来的情况。

你也是非定速的模式吗? 不会熄火就出现重新缓启动?为什么我的会这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非定速的模式吗? 不会熄火就出现重新缓启动?为什么我的会这样啊

目前2架都是用的非定速。你把螺距的最小值设高点应该就不会下坠的很厉害了。反正我都是室内所以设的5%。 mini cp原始值应该是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非定速的模式吗? 不会熄火就出现重新缓启动?为什么我的会这样啊

你说的都是正常的,blheli电调就是那样的,说没那个现象的应该没有真试过飞行中油门拉到低。只要油门到底,也就是输出一个0,电调就重启,不管你当时转速多高,电调都会停止供电,等到惯性旋转直到转速降低到快停时才重新加电启动。肯定飞机会掉下来。

另外调节blheli电调调节不需要那个卡,控就可以改设置。详情见我的视频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8193

网友C:
我也在CP上用过10A的B家电调,但确实没试过空中全收油门,记得在B家的淘宝上有电调的说明书,不行就找B家的客服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CP上用过10A的B家电调,但确实没试过空中全收油门,记得在B家的淘宝上有电调的说明书,不行就找B家的 ...

BLheli和BOLT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都是正常的,blheli电调就是那样的,说没那个现象的应该没有真试过飞行中油门拉到低。只要油门到底 ...

谢谢 看了设置方法了  不过还是不太懂 startup power , startup rpm , startup acceleration, 这三个应该怎么调 才能去掉那个缓启动呢

网友E:
飞行时不能把油门关到底!尤其是大机,都有缓启动。楼主多研究飞行模式跟油门螺距曲线~

网友:
这种电调线性不好 定速基本就是鸡肋 相信没多少人会开这个用的 质量差却还比lt电调还贵  换启动是不能取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行时不能把油门关到底!尤其是大机,都有缓启动。楼主多研究飞行模式跟油门螺距曲线~

刚改的无刷, 以前用d10自带的minicp设置, 以前的有刷没缓启动 也不会空中熄火  有些不习惯

大机我只有一个450 用的铂金40A  偶偶把油门关到底 再往回拉油门 是不会出现缓启动的 转速马上就能拉上去的啊

不过谢谢你 你刚才提醒了我

决定另设一个飞行模式 油门到底不会变0的

这样用先用普通飞行模式启动电调

再切换到这个飞行模式正常飞 应该就不会空中熄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改的无刷, 以前用d10自带的minicp设置, 以前的有刷没缓启动 也不会空中熄火  有些不习惯

大机我 ...

不能关缓启动,不过我用了那么久没觉得啥时候会油门关到底啊。。飞行中。
只是bl电调缓启动很慢,很多时候我直接推油飞机都悬停了电调还在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BLheli和BOLT不一样

哈,木有注意,还以为是B家滴

网友:
楼主的控如果是跟cp一块买的话,那么Idle Up 1和2都已经设好3D模式了(对称螺距曲线+马鞍形油门曲线)。如果没有,自己设置也很方便。
PS:个人觉得cp螺距不能太大,动力肉的螺距大了掉转,我的D10螺距最大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