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能充电,高手请赐教啊???

楼主(2012-09-25):
我的是4s 2600mah 25c  。
充电设置2.6 4s  lipo  充了5秒就bbb响提示 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不插平衡头就没事,请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如果不插平衡头直接充,对电池有什么影响吗???(注:我用电显测得都在3.9左右),
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
看贴的要回帖哦!!!!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平衡充插头有问题了,或者充电器的平衡充插座焊点松了

网友:
检查连电池上的平衡电线(4S)五条里应该有一条脱开了,把电池上面那层割开,割的时候小心一点,别+- 极碰到会短路的.
然後把脱开的平衡线焊回去就行了,我的电池好几块都碰过你说的情形.
当然楼上说的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平衡充插头有问题了,或者充电器的平衡充插座焊点松了

谢谢,听你的已检查好,确实脱焊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买的平衡充线,正负极反了,我的平衡充线是一根红线,和N根黑线,用针把红线和另一端的最后一根黑线头从塑料插头处逼出,换位,重新焊接电池节点后,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
补充说明,以上是自己买电池、买平衡充线时遇到的,要是你买的是成品电池,估计是焊点出了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确实是平衡板的线路脱焊了

网友:
看帖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