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部分完工】电调自制固件【更新9/27/2012】

楼主(2012-09-25):
丑话说在前面。。我非常不待见无意义回帖。。。所以我不会设什么回复可见之类的shit。。也么兴趣刷什么分什么榜。。。您要有兴趣想问想讨论,欢迎回复。。不感兴趣的话没人逼你看。。没有问题的话也没人逼你回

更新:2楼用于收集数据和更新电调型号对应的固件名

简介:
电调自制固件最早源于rcg(英语底子好的人可以去搜搜。RCTimer/Turnigy/Hobbywing ESC DIY Firmware Flashing 这个帖子)
起因是一般电调都是主要设计用于飞机/直升机控制油门用的。大多预装固件的线性性不是很高,效率一般。最致命的是刷新率低,反应速度慢。
多轴主要是通过微调油门来达到平衡。反应速度慢/刷新率低的结果就是导致不稳定难操控。自制固件改进/提升对pwm输入的反应速度,提升信号解析度,新算法提升工作效率,改善线性精度,去除除了校准外所有无用的设置。

现在的主流电调分为两大派别atmel/silab。。两者都是电调的mcu。。但是因为架构不同。。刷silab需要的器材成本高一点。atmel只要一个usbasp就可以搞定

这边主要讨论的是基于atmel的电调

1. 需要的器材/仪器:
     -基于atmel的电调
     -这个链接中的表列出了所有目前可以刷自制固件的电调(英文di) Google Doc(可能需要自行翻墙)
     -usbasp一只,相应的数据线一条
     -铜线若干/低温电烙一只
     -固件库 (什么电调对应那个文件在列表里面有写)
1- Go there: 地址被屏蔽鸟
2- Hit the download button on the top right
3- Right click and save as the tgy.hex file from the bottom on the popup. There are newer versions posted from time to time.

    -刷电调神器 kkflashtool lazyzero.de/kkflashtool

刷电调用的自制工具:

(我的其实很粗糙)这个是别人的

主要材料:1. 1mm直径铜芯线若干
2. 玻璃胶若干
简单的说就是把铜芯线排成一排用玻璃胶固定好
这个基本上是最常用的自制工具。。因为大多数在国外收的电调的触点版都是成一列。不需要手动烙上去
不过HK现在有开卖一个工具。。直接定在atmel上的针脚来刷。。。好处就是任何atmel电调只要有固件就能刷(20美刀。不过中 国制造外销。。可以去查查供应渠道)

usbasp (用kk的人应该人手一个的吧)

关于接线。。因为图太多。。。在考虑一个比较周全的办法从rcg搬过来

2. 刷电调步骤
         #1:辨别所持的电调能不能刷。。一般是拆了皮对比google doc里面的资料         #2:找到对应的型号后看清楚对应的固件.hex文件是哪个
         #3:如果需要烙线上去的看清楚对应的针脚。。如果是一排的触点板也要看清楚对应的针脚
         #4:烙好后复查有没有错误
         #5:kktool上选对应的文件(下面的视频会提到具体操作)
         #6:开刷
         #7:刷好后测试有没有问题。第一次刷的电调最好先试一个。。看看有没有选错文件。。。
         #8:完

注: 都是贴牌的。。。所以用以下特征筛选比较方便找到正确的固件:1.电流;2.FET;3. 有否触点板

    视频1:准备过程

    视频2:软件部分

楼主:
电调型号对应固件名

这楼用来收集数据。。。旨在与把国内买得到的电调对应上正确的固件

xxd 30A

网友A:
想知道xxd电调是不是能改刷新率...那刷新率改了是不是飞控也要支持高刷新率的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xxd电调是不是能改刷新率...那刷新率改了是不是飞控也要支持高刷新率的才行啊

没有用过xxd的电调
如果能pos拆了皮的图上来的话我可能可以查看看能不能刷

刷新率上
mwc是默认390(可调)
海盗/apm可调
国外的开源飞控都是400hz或以上的默认刷新率

国内的某僵只支持高刷新率

网友:
这种技术贴必须顶!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能讲解多点原理性的知识!

网友B:
强烈需要您出个能把 天行者改到490HZ的固件  那时大家都 高品质飞行去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需要您出个能把 天行者改到490HZ的固件  那时大家都 高品质飞行去  呵呵

hobbywing的skywalker属silab
不过有几个国外的大牛已经找到办法刷一些常用的silab电调
skywalker系列总体质量算很好(固件上)。。所以即使不刷也可以有很好的能力。。
更正:今天去看了一下。。。skywalker 20A/40A的固件出来了。。有时间我会补上silab的

国外一般多用到是HK的电调(自搜HK F-20A /F-30A 价格和skywalker比会便宜大概1/3.。硬件够。。固件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xxd的电调
如果能pos拆了皮的图上来的话我可能可以查看看能不能刷

我最近碰到问题就是用mwc加XXD电调飞着没问题..但是当我换了3M的海盗飞控.用海盗飞的时候就不行..电调只会响dou ruai mi 就没声音了..所以我估计没准是xxd电调刷新率低导致的...但是我看海盗代码好像有个东西是用来支持地刷新率的啊..改了貌似也没效果.
// Fast PWM 490Hz enabled by default (490 Hz can be changed in the APM Planner)
// In order to use an old PWM generator (for slow ESC), uncomment this line
#define INSTANT_PWM        ENABLED

就这句话....

楼主:
你先试一下重新校准。。还有就是在apm里面把throttle参数调整到对应电调的校准值

网友:
先顶完在看!!下面这句话很给力@!:丑话说在前面。。我非常不待见无意义回帖。。。所以我不会设什么回复可见之类的shit。。也么兴趣刷什么分什么榜。。。您要有兴趣想问想讨论,欢迎回复。。不感兴趣的话没人逼你看。。没有问题的话也没人逼你回
说得好!!!

楼主:
更新1
上了两张关于工具的图

网友C:
30A的xxd电调板求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A的xxd电调板求固件

应该可以刷。。但是会很麻烦。。 因为几个需要用到的阵脚没有引出触点板。。。需要很好的烙功才能防止刷爆。。(因为针脚太细)
另外的方法就只有买个现成的工具。。可以pm我问。。。(因为在这人生地不熟。。。被当作外链广告就屎掉了)

可以的话把背面也贴上来。。因为需要知道FET的极性和数量。。。方便确定正确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刷。。但是会很麻烦。。 因为几个需要用到的阵脚没有引出触点板。。。需要很好的烙功才能防止刷爆 ...

每相都是分别用3只N型和3只P型的管子,三相共用了18只

楼主:
上图。。。因为要比对数据库的图 ;)
我见到过一些长的类似但是用的固件其实不一样。。。。。
刷错了固件,通电后电调直接冒烟。

网友:
三个tpc8103和三个IRF7811A组成一相

网友C:
网站上刚好有手上这款的标示图

网友D:
不知蓝皮中特威有没有固件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蓝皮中特威有没有固件可以刷!

上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站上刚好有手上这款的标示图

网友:
XXD电调坏了 ……

网友:
难得技术贴、、期待更新、、

楼主:
更新2
国外传视频到youku很痛苦
视频1 简明的物理操作
视频2 (传ing)软件部分
多轴群。。既然这边发不了资源。。。群里找我要吧

楼主:
atmel部分更新完成。。。 SiLab部分待整理

网友:
强大的大牛们。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

网友A:
这是我剪开我的XXD电调的照片,貌似和国外论坛的那个是一样的,下面这个是国外的照片...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该下哪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剪开我的XXD电调的照片,貌似和国外论坛的那个是一样的,下面这个是国外的照片...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该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xxd的电调
如果能pos拆了皮的图上来的话我可能可以查看看能不能刷

MWC四轴默认情况下,PWM的频率应该是490Hz吧(ATmega328p 相位修正PWM模式)

网友:
高人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MWC四轴默认情况下,PWM的频率应该是490Hz吧(ATmega328p 相位修正PWM模式)

不过电调原厂固件一般刷新率只有100不到(电直飞机不需要微调)

等于5个信号输出到电机的只有一个

网友F:
LZ刷的是SIMNOK的固件么
刷出来的效果跟好盈的 飞腾或天行者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刷的是SIMNOK的固件么
刷出来的效果跟好盈的 飞腾或天行者比如何

simonk

天行者出场的固件还算平顺。。。所以对比不大。。
飞腾没用过。。
对比这两个主要是消除啸叫。。还有simon的算法提升效率

主要对比有提升的是所有基于atmel的。。。

网友G:
LZ这帖子的水,够深的。要不直接刷一个IIC电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这帖子的水,够深的。要不直接刷一个IIC电调出来?

i2c要重新设计电路。。。而且现在除了autoquad和mk。。没有直接支持i2c的飞控。。。
市面上有不少克隆mk的i2c电调。。不过还是贵
Autoquad的esc32开源固件不开源硬件。。。如果有人有兴趣逆向的话可以克隆出来。。不过单价40欧。。成本太高了

i2c的用途主要就是加rpm反馈。。。说有用有用说鸡肋很鸡肋

网友:
刷固件有什么意义吗?是为了升级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能讲解多点原理性的知识

楼主:
改进/提升对pwm输入的反应速度,提升信号解析度,新算法提升工作效率,改善线性精度,去除除了校准外所有无用的设置

网友H:
一般AVR单片机会锁死芯片吧,根本刷不进去,除非厂家是傻子,而且XXD各路山寨。。。MOS管有的是一半是PMOS一般是NMOS,还有的全部都是一种MOS管,就算刷进去,如果程序不对应,MOS就完全相当于短路状态,必死无疑!!!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改进/提升对pwm输入的反应速度,提升信号解析度,新算法提升工作效率,改善线性精度,去除除了校准外所有无 ...

不校准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校准怎么用。。。
去除除了校准外所有无用的设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i2c要重新设计电路。。。而且现在除了autoquad和mk。。没有直接支持i2c的飞控。。。
市面上有不少克隆mk ...

MK电调有PWM版本的
反映很迅速,刚性很强
油门响应非常好
弊端是,很容易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MK电调有PWM版本的
反映很迅速,刚性很强
油门响应非常好

价格上pwm版本的mk绝对贵过大多数可以刷自制固件的电调。。。。对于动手能力强的人性价比差很多

而且。。。如果不用i2c的话。。。。完全就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价格上pwm版本的mk绝对贵过大多数可以刷自制固件的电调。。。。对于动手能力强的人性价比差很多

而且。 ...

价格不贵啊
问题是太容易烧了

网友:
太厉害了,这都可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格不贵啊
问题是太容易烧了

不太确定你说的不贵在哪里收得到
我看到的原厂mk esc BL-Ctrl v2.0随便一个都要6 70大洋  (例如http://www.mikrokopter.us/shop/bl-ctrl-v1-2-bl-ctrl-v1-2 http://www.mikrokopter.us/shop/bl-ctrl20-bl-ctrl-v20

能刷固件且便宜带外振子和散热片的
20A 7大洋  40A 15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确定你说的不贵在哪里收得到
我看到的原厂mk esc BL-Ctrl v2.0随便一个都要6 70大洋  (例如http:// ...

哦,忘记说了
朋友做过一批
我手里还有几个
按RMB结算,不是按大洋结算

很爽
响应很快,性能不是X淫能比的
飞行过程中没问题,就是炸鸡电机突然受阻容易烧

所以现在放着呢
因为MK的算法没什么缓冲,响应很快,遇到堵转也就容易烧MOS
而且MOS管越多越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AVR单片机会锁死芯片吧,根本刷不进去,除非厂家是傻子,而且XXD各路山寨。。。MOS管有的是一半是PMOS一 ...

hohoho

没人锁芯片。只是你读不出原厂的固件而已(既然都是克隆山寨的。。锁个鬼)

固件包括了所有市面上外销的esc 纯NFET N/PFET

有兴趣自行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ccc?key=0AhR02IDNb7_MdEhfVjk3MkRHVzhKdjU1YzdBQkZZRlE#gid=0

网友:
引用 楼主:
hohoho

没人锁芯片。只是你读不出原厂的固件而已(既然都是克隆山寨的。。锁个鬼)

查了下资料,原来AVR锁定仅仅只是不能读flash和eepROM而已,用擦除命令擦除后可以继续使用,我还以为锁定就彻底锁死了,再也不能重写数据了,玩了3年AVR居然不知道,哈哈,关键平时根本不用锁定MCU!~

网友(2012-10-29):
好贴,岂有不回之理

网友(2013-01-07):
刷电调的用处在哪啊?有什么好处吗?刚好多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这帖子的水,够深的。要不直接刷一个IIC电调出来?

真可以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准备做电调~~现在AD还没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hohoho

没人锁芯片。只是你读不出原厂的固件而已(既然都是克隆山寨的。。锁个鬼)

有问题请问一下,我这有个电调的原理图,楼主能否帮忙看下,应该刷哪种固件,先谢谢了!!!!!!!!!!

楼主:
给电调的照片名字的型号比较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电调的照片名字的型号比较有用

此电调为自制电调,贴子在模型三国里:http://bbs.mx3g.com/thread-211713-1-1.html
固件原来也有,就是想知道能不能不替换成其他的固件

楼主:
不是常见的就暂时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常见的就暂时没有。。。

好盈铂金能刷固件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呵呵

网友(2013-02-21):
xxd已经刷固件成功,这个有油门校准吗

楼主:
除了油门校准没别的了

网友:
好盈四合一有人试过没?

网友(2013-04-11):
引用 网友C:
网站上刚好有手上这款的标示图

请教 楼主,好盈天行者40A(2-3S)的电调是否可刷?MMC10的上位器是否可用?

网友:
飞控都还没有玩懂的来顶一下 是想说点什么 但是太专业了整不懂 完全是出于LZ的无私奉献来的

网友:
請教樓主
關於這個
固件库  //github.com/sim-/tgy
我找不到下載成HEX的載點
是否可告知如何下載文件
我要用來刷ZTW藍皮30A

网友(2013-11-10):
我准备自己做个电调

网友:
楼主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我买到了假的好盈天行者20a电调,基于atmel的电调,有6个fdd8796 N场管,看了你的帖子刷了tp_nfet.hex固件,但一上电就烧了,现在换了管子,请问要刷那个固件呢?

网友:
是仔细对比斟酌了才刷的tp_nfet.hex固件,还好它能读出原固件,我备份了,现在换了管子刷回原固件能正常用,但我还是想刷其他固件,请楼主看一下,谢谢

网友(2013-12-30):
大神一年前的贴子,让我好找啊。

网友(2014-02-21):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这个是买 冲浪者 套机从的 电调,上了个 2208 的 XXD 电机, 第一次 试验很好,放几天准备飞了,推油门 电机转动无力,巴拉巴拉的爆, 偶然 油门推的猛点,能转起来 就好了,停下后再推油门 就不转了,是不是  MOS 管坏了,怎么排查,给个简单步骤吧,手里有 电烙铁和万用表, 最近败了 电脑上用的示波器, 请高手指点 怎么测量 排查?

还有刷固件的话,刷什么版本》? 我上图啦!

谢谢!

网友:
MOS 型号是 8796 237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上pwm版本的mk绝对贵过大多数可以刷自制固件的电调。。。。对于动手能力强的人性价比差很多

而且 ...

大侠 帮我看看我的电调 刷什么固件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