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请问高手们·你们的像真用几V的电瓶?

楼主(2012-09-25):
请问高手们·你们的像真用几V的电瓶?多少mah~~好让小弟参考一下·····多谢各路大侠··

网友A:
用核动力

网友B:
从11.1-22.2都有,从1500到4000都有。
回答完毕
不用谢

网友C:
航模用的是电池,锂聚合物电池,一片3.7V...一般从3到10片不等,也就是11.1-37V都有.容量以毫安记,从几百到一万毫安不等

网友D:
350的密苏里,用的2S锂电,2200的

网友E:
一般也就6V 12V的电瓶 至于容量多少的话看你的船大小了

楼主:
0 明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