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进角问题

楼主(2012-09-25):
前面看到一个电机后面还有一个旋扭,很是奇怪,后面才得知那是用来调进角的,请问调那个进角有什么作用。。。可以跑得快一点吗???

网友:
不懂.楼下解答

网友A:
你说的是有感电机?

网友B:
进角关系到电机的功率利用率,论坛有详细的文章。大进角耗电电机输出较有力,小进角省电但电机输出比较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有感电机?

是啊。是车用的有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角关系到电机的功率利用率,论坛有详细的文章。大进角耗电电机输出较有力,小进角省电但电机输出比较无力 ...

哦,谢谢,原来是这么个作用。。。

网友:
不知道角度大会不会烧机

网友(2012-11-22):
马达进角设置越大,其最大转速提高,调速范围变大,转矩、功率范围也相应的增加。但马达进角设置过大可能会造成启动和低速时转矩不足,以至于无感无刷直流电动机无法正常启动运行。                   看帖拿分,天经地义!

网友(2013-10-19):
mark 无刷电机进角问题

网友:
朕是来拿分的

网友(2013-12-04):
随便拿分

网友:
    老***转也有带调进角的。